[其他] MM32F0130中的I2C 目标地址寄存器

楼主(2024-12-28):
在MM32F0130中和I2C有关的寄存器中,有I2C 目标地址寄存器 (I2C_TAR)和I2C 从机地址寄存器 (I2C_SAR),I2C 从机地址寄存器是否可以理解为I2C总线连接的从机设备地址?那么“I2C 目标地址”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目标地址就是针对当前这个芯片 它想要通讯的对象的地址啊

网友B:
从机地址寄存器是指MCU作为从机时的地址

网友C:
目的地址是做主机时,从机的地址。从机地址是指本端做从机时的地址。

网友D:
在MM32F0130中,与I2C通信相关的寄存器主要包括I2C_TAR和I2C_SAR

网友E:
I2C_TAR寄存器用于存储I2C主机模式下的目标从机地址

网友F:
I2C_SAR寄存器则用于存储I2C从机模式下的自身地址

网友G:
从机和主机都是针对自己来说的 自己是从机 那就是从机

网友H:
这个可是比串口通讯的rx和tx好区分多了

网友I:
主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