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关于灵动MCU的电压采集应用

楼主(2024-12-29):
本人想做个一个精准的电压采集模块,精确辨别20V到72V直流电压,分辨率0.1V,灵动有合适推荐的MCU吗?

网友A(2025-02-20):
那你就随便MCU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B:
这种一般就用分压的方式实现呗

网友C:
你按照20-72V分为ADC的0-3.3呗,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D:
分辨率才0.1V啊,不高的

网友E:
MM32SPIN系列专为电机控制和电源管理而设计,具有高性能的Arm Cortex-M0内核,内置了丰富的外设接口,如ADC、比较器、运算放大器等,非常适合用于电压采集和监测应用

网友F:
其实MM32SPIN支持较宽的电压范围,可以满足您20V到72V的直流电压采集需求。

网友G:
内置的ADC具有高精度和高分辨率,可以实现精准的电压测量。我觉得差不多的MCU都是支持的

网友H:
MM32SPIN0280内核:高性能Arm Cortex-M0。最高工作频率:可达96MHz。存储器:内置128KB Flash和8KB SRAM。ADC性能:2个12位ADC,采样速度高达3Msps。

网友I:
如MM32SPIN05、MM32SPIN07等也具有类似的高性能ADC和丰富的外设接口,同样适用于电压采集应用

网友J:
MM32SPIN系列专为电机控制和电源管理而设计

网友K:
如果您的应用还需要电机控制的功能,可以考虑 MM32SPIN0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