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
英飞凌数字电源精准电压测量的应用

楼主(2024-12-28):
英飞凌数字电源精准电压测量的应用有哪些MCU?资料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英飞凌在数字电源精准电压测量领域提供了多种MCU(微控制器单元)解决方案。XMC1000系列,适用于低成本、低功耗的应用,如小型电源管理系统

网友B:
可以考虑XMC4000系列,其主要是适用于高性能的数字电源控制,支持复杂的算法和实时控制。

网友C:
TC2xx适用于汽车电子和工业应用,支持高精度的电压和电流测量。

网友D:
电压测量啊,这种TC3xx系列适用,其主要在高性能的汽车电子和工业应用,支持多核处理和复杂的控制算法。

网友E:
PSoC™系列不是也可以的吗

网友F:
我知道一般来说,PSoC 4系列完全符合,其适用于低功耗和低成本的应用,支持模拟和数字混合信号处理。

网友G:
PSoC 6系列,适用于高性能和低功耗的应用,支持双核处理和复杂的电源管理算法

网友H:
TRAVEO T2G系列,适用于汽车电子和工业应用,支持高精度的电压和电流测量

网友I:
英飞凌官网啊,你直接去官网访问英飞凌官方网站,搜索一下子不就行了吗

网友J:
我觉得测量的话,MCU支持ADC不就行吗

网友K(2025-02-28):
其低功耗特点使得它在电池供电的应用中非常受欢迎。

网友K:
强大的数字信号处理能力,适合用于电力电子设备、逆变器、DC-DC转换器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