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 TLF35584Q*VS2设计是12V输出没有开启

楼主(2024-12-28):
FAQ1: TLF35584Q*VS2设计时未使用boost功能,在做ISO16750-2中的“4.6.2 Reset behavior at voltage drop”测试时,当输入电压跌落到4V左右,QCO/QVR/QT1/QT2的输出全部关断了。当电压恢复12V时,输出也没有开启,为什么?

专家回答:

TLF35584Q*VS2为3.3V版本,QUC和QST的输出为3.3V。

如果电路设计上没有使能boost功能,那么当做电源电压跌落实验时,当电源电压低于5.8V,Pre-buck的输出(5.8V)会跟随输入电压的跌落而跌落。当FB电压跌落到3.3V<VFB<5V区间时,后级5V输出的LDO (QCO/QVR/QT1/QT2 )也会跟随着跌落,当它们的输出电压低于各自的欠压阈值超过3ms,即会被判输出短路,从而关断相应输出。但因为此时QUC和QST的输出还未低于3.3V,所以TLF35584不会发生模式迁移,相应故障会以interrupt的形式告知MCU。而MCU的供电电源还在正常范围内,所以MCU是可以查询故障并按照系统需求采取措施的。

而TLF35584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自主重新开启这几路输出的,即便输入电压已经恢复到功能范围。

网友A:
TLF35584Q*VS2是一款多通道电源管理芯片,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系统中。如果设计为12V输出但没有开启,可能的原因输入电压不足:TLF35584Q*VS2需要稳定的输入电压(通常为汽车电池电压,12V或24V)。如果输入电压低于芯片的工作范围,可能导致12V输出无法开启。

网友B:
输入电源存在波动或干扰,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一般来说,可能是TLF35584Q*VS2的12V输出通道通常需要通过使能引脚(EN)来激活。如果使能信号未正确配置或未达到阈值电压,输出将无法开启。

网友D:
芯片的使能信号可能需要满足特定的时序要求(如上电顺序或延迟时间),如果时序不正确,可能导致输出无法开启。

网友E:
如果芯片内部温度超过设定的阈值,过温保护(OTP)功能会触发,关闭输出以保护芯片。

网友F:
注意控制时序

网友G:
如果芯片散热设计不合理,可能导致温度过高,触发OTP

网友H:
如果12V输出通道的负载电流超过芯片的额定值,过流保护(OCP)功能会触发,关闭输出

网友I:
输出端可能存在短路,导致电流过大,触发OCP。

网友J:
输入电压过低,如果输入电压低于欠压锁定(UVLO)阈值,芯片会进入保护状态,关闭输出。

网友K:
UVLO配置错误,UVLO阈值可能被错误配置,导致芯片在正常输入电压下仍无法工作。

网友L(2025-02-28):
在该IC的设计中,预设了boost功能,它主要用于在输入电压较低时,通过升压技术来维持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M:
当输出的电压降至其欠压阈值通常是3.3V以下,并持续超过3毫秒时,这些输出会被判定为“短路”,会被自动关闭。

网友M:
没有启用boost功能时,TLF35584不会自动重新开启这些已关断的输出,甚至在输入电压恢复至12V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