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6中使用FreeRTOS如果应用中有操作Flash的情况,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4-12-28):
添加FreeRTOS后经常会遇到的问题的案例:
很多用户在跑官方例程Emulated EEPROM例程并没有问题,但是往往在加了FreeRTOS后会出现EEPROM读写失败的情况

解决方案:
修改system_psoc6.h中的以下内容即可解决问题。这里修改IPC中断优先级为0,FreeRTOS配置的管理中断优先级是低于1的,这样的话IPC中断就不再受FreeeRTOS的影响
#define CY_SYS_INTR_CYPIPE_PRIOR_EP0    (0UL)   /* Notifier Priority */
#define CY_SYS_INTR_CYPIPE_PRIOR_EP1    (0UL)   /* Notifier Priority */

楼主:
简单解释一下,方便大家后续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可以快速查看这里:

使用FreeRTOS时,默认FreeRTOSConfig.h中配置了: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0x3F

PSoC6使用高3位表示中断优先级,所以这里表示FreeRTOS可管控的系统中断优先级数值>=1。也就是说所有优先级比1小以及等于1的中断都是有可能被FreeRTOS关掉的。

再来看flash操作,这里是在CM4中操作flash。具体是通过IPC向CM0+发送命令,然后经过System API实现flash的擦写等命令。所以IPC中断对flash操作来说至关重要。而默认的IPC interrupt的优先级是1,也就是上面在system_psoc6.h中配置的。我们只要把IPC interrupt中断优先级改为0,它就不会被FreeRTOS关掉,也就不会影响flash的操作了。

网友A:
PSoC6通常使用高3位表示中断优先级。FreeRTOS配置的管理中断优先级默认是低于或等于某个特定值(如1)。这意味着所有优先级比该值小或等于的中断都可能被FreeRTOS关掉。

网友B:
在Flash操作中实现错误处理机制,以便在发生错误时能够安全地恢复或报告错误。

网友C:
某些Flash操作可能需要特定的访问模式或时序要求。确保遵守这些要求,以避免损坏Flash或降低其性能。

网友D:
如果IPC中断的优先级被FreeRTOS关掉,那么flash操作可能会受到影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将IPC中断优先级设置为FreeRTOS不会关掉的级别。通常,这可以通过修改system_psoc6.h中的相关宏定义来实现,例如将IPC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网友E:
在FreeRTOS中,可以使用原语(如互斥锁、信号量等)来同步任务和中断服务例程,确保在Flash操作期间不会有其他任务或中断服务例程干扰。

网友F:
如果在FreeRTOS环境下擦写外部Flash,可能需要禁用指令缓存。这是因为代码通常是XIP(eXecute In Place,即代码存储在Flash中并直接在Flash中执行),向量表也位于Flash中。当发生中断时,内核将读取中断向量表。如果同时Flash被编程写入,则读取操作可能会失败。

网友G:
多核MCU中,多个内核可能同时访问共享资源(如Flash),导致数据一致性和同步问题。

网友H:
Flash 存在写入寿命限制,多次在同一位置写入会导致该区域过早损坏。在 FreeRTOS 应用中,要注意对 Flash 进行磨损均衡。可以通过软件算法,如将数据分散写入 Flash 的不同区域,避免频繁写入同一物理位置。例如,采用日志式的写入策略,将新的数据更新记录在新的 Flash 区域,而不是直接覆盖旧数据。

网友I:
进行Flash操作时,关闭总中断或使用特定的中断屏蔽机制,确保Flash操作的原子性。例如,可以使用__disable_irq()禁用全局中断,并在操作完成后使用__enable_irq()重新启用中断。

网友J:
Flash 操作相对较慢,可能会阻塞任务的执行。在 FreeRTOS 中,如果一个高优先级任务被一个正在进行 Flash 操作的低优先级任务阻塞,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实时性能。因此,在设计应用时,要考虑是否可以将 Flash 操作放在一个单独的任务中,并设置适当的优先级,或者采用异步操作的方式来减少对其他任务的影响。

网友K:
Flash Driver不能操作相同的Bank,例如,如果Flash Driver存放在PFlash0,那么不应调用Flash Driver对PFlash0的空间进行任何擦/写操作。

网友E:
为了提高软件的鲁棒性,建议将Flash Driver加载到RAM区运行,而不是放在PFlash中。

网友L:
在 PSoC6 中使用 FreeRTOS 时,如果多个任务同时尝试操作 Flash,可能会导致数据冲突。因为 Flash 的写入操作通常是有一定限制的,如写入次数有限、写入速度相对较慢,并且写入过程可能涉及到复杂的内部机制,如擦除 - 写入周期。当多个任务并发访问 Flash 时,可能会干扰这些操作,导致写入错误或数据损坏。

网友M:
Flash 的操作,特别是写入和擦除操作,对时序有严格要求。在 FreeRTOS 环境下,任务调度可能会对 Flash 操作的时序产生影响。如果任务切换过于频繁,可能会导致 Flash 操作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例如,Flash 写入操作可能需要在一个连续的时间窗口内完成一系列的操作步骤,包括发送指令、写入数据等,任务切换可能会打断这个过程,使操作失败。

网友:
在进行Flash操作时,可能需要使用临界区来保护关键代码段,防止任务切换导致的数据不一致问题。可以使用taskENTER_CRITICAL()和taskEXIT_CRITICAL()宏来定义临界区。

网友N:
在进行Flash操作时,应避免中断操作,因为中断可能会导致Flash操作被意外终止,从而损坏Flash内容。可以暂时禁用中断,直到Flash操作完成后再重新启用。

网友O:
Flash操作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整体性能,特别是在多任务环境中。确保Flash操作不会成为系统性能的瓶颈。

网友P:
在FreeRTOS中,任务的优先级决定了任务的调度顺序。如果任务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低优先级任务长时间得不到调度,从而影响系统的性能。

网友A:
在模式切换或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中,必须满足严格的时序要求,避免任务延迟或错过截止期限。

网友C:
如果多个任务需要访问Flash,则可以使用二进制信号量或互斥量来实现任务间的同步和互斥。这可以防止多个任务同时访问Flash导致的冲突和数据损坏。

网友Q:
在Flash操作期间,应尽量避免任务切换,因为任务切换可能会导致Flash操作被中断。可以使用不可剥夺的任务属性或在临界区使用互斥锁来避免任务切换。

网友M:
Flash操作通常通过IPC(Inter-Processor Communication)向其他处理器核心(如CM0+)发送命令,然后经过System API实现flash的擦写等命令。因此,IPC中断对flash操作至关重要。

网友R:
由于 Flash 操作可能会受到任务切换、电源波动等因素的影响,要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可以采用数据校验和纠错机制,如在写入数据后添加校验和信息,在读取数据时进行校验。同时,在进行 Flash 操作时,要确保电源稳定,避免在操作过程中出现掉电等情况,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

网友S:
在进行SPI Flash读写操作时,任务切换可能导致读写错误。这是因为FreeRTOS是一个多任务操作系统,当一个任务在执行Flash操作时,如果被另一个任务打断,可能会导致Flash操作未完成或数据不一致。

网友A:
在FreeRTOS中,任务堆栈的大小需要根据任务的实际需求进行配置。如果堆栈大小不足,可能会导致任务运行时出现堆栈溢出,进而影响系统的稳定运行。

网友T:
在多核MCU中,多个内核可能会同时访问共享资源(如闪存),从而导致数据一致性和同步问题。

网友U:
在PSoC6中使用FreeRTOS进行Flash操作时,应注意任务同步和互斥,避免Flash操作冲突导致数据错误或系统崩溃。合理分配任务优先级以确保实时性。

网友V:
在闪存操作中实施错误处理机制,以便在出现错误时可以安全地恢复或报告错误。

网友W: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X:
引用 网友F:
如果在FreeRTOS环境下擦写外部Flash,可能需要禁用指令缓存。这是因为代码通常是XIP(eXecute In Place,即 ...

这就是互斥功能

网友Y:
使用FreeRTOS操作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