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WM 关断功能简介

楼主(2024-12-28):
PWM 关断功能是一种用于快速关闭 PWM 输出信号的机制,通常用于保护或控制需求,例如:

防止电机或功率器件因异常电流或过温而损坏。
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关断功率输出。
允许外部事件或内部触发信号对 PWM 波形进行即时中断。
STM32 提供了多种基于高级定时器(TIM1/TIM8)的 PWM 关断功能,可以支持以下几种模式:

自动关断(Break Function):通过硬件触发关断 PWM 输出。
软件控制关断:由 MCU 程序控制关闭 PWM 输出。

楼主:
关键功能和配置
PWM Break 输入信号
Break 输入信号源:

外部引脚(如 BKIN 引脚)。
比较器输出信号(COMP)。
事件触发信号。
响应模式:

强制关闭:立即将输出置为低或高电平(依据配置)。
高阻态:输出管脚切换为高阻状态,断开功率路径。

楼主:
Break 模式类型
Break 功能(常规关断):

用于处理外部异常事件,如电机过流、过压或短路。
可配置为锁存模式,要求软件干预以恢复输出。
Break2 功能:

提供第二组独立的关断输入,增强灵活性。
自动输出(Automatic Output):

在特定条件下自动恢复 PWM 信号,无需软件干预。
死区时间配置
为避免功率器件在切换时出现直通短路,STM32 支持可配置的死区时间插入(Dead Time Insertion)。

楼主:
电机控制
在电机控制中,PWM 关断功能通常与过流检测配合使用:

过流保护:

使用比较器检测电流超限。
通过 Break 输入触发,迅速关断 PWM 输出,保护电机和功率器件。
紧急停止(E-STOP):

通过外部机械开关或传感器触发关断信号。
将电机输出置为安全状态(如高阻态或短接制动)。
恢复逻辑:

配合软件和传感器重新评估系统状态,确保安全后恢复正常操作。

楼主:
数字电源转换
在 DC-DC 转换器或逆变器应用中:

过载保护:

当负载过大或输入电压异常时,立即关闭 PWM 输出以保护设备。
同步整流控制:

确保在异常条件下停止驱动信号,防止功率器件损坏。
故障恢复:

配合 ADC 或外部传感器检测并恢复输出。

楼主:
配置步骤
以下以 STM32 HAL 库为例描述配置过程:

c

TIM_BreakDeadTimeConfigTypeDef sBreakDeadTimeConfig = {0};

// 配置死区时间和 Break 功能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RunMode = TIM_OSSR_EN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IDLEMode = TIM_OSSI_EN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sBreakDeadTimeConfig.DeadTime = 100; // 死区时间,单位纳秒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State = TIM_BREAK_EN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htim1, &sBreakDeadTimeConfig);

楼主:
优化建议
在电机控制中,结合电流检测和速度反馈,优化关断逻辑的触发条件。
对于数字电源,适当配置死区时间和保护电路,提高系统效率和可靠性。
使用高级定时器的锁定功能,避免误配置导致安全问题。
如果需要更详细的代码示例或特定配置指导,请进一步说明您的应用场景!

网友A:
pwm的频率多少合适啊

网友B:
在功率电子设备中,当检测到不正常的电流、温度或其他参数时,自动关断 PWM 信号可有效防止硬件故障。

网友C:
PWM 关断功能是一种用于快速关闭 PWM 输出信号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