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 STM32CubeMX 中启用 LPBAM

楼主(2024-12-28):
STM32CubeMX 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能够简化 STM32 (低功耗后台自动模式)应用程序的构建过程。以下是使用 STM32CubeMX 创建 LPBAM 应用的详细步骤和指导。

LPBAM 简介
LPBAM 是 STM32 的一种低功耗特性,可在低功耗模式下通过 DMA 和外围设备独立运行,从而实现功耗优化。典型应用包括传感器数据采集、周期性通信和低频信号处理。

LPBAM 的关键要素:

独立 DMA 请求:DMA 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处理外围数据传输。
低功耗运行模式:通过在低功耗模式下维持部分硬件操作,减少功耗。
灵活调度:利用事件触发,优化数据处理和传输。

楼主:
在 STM32CubeMX 中启用 LPBAM
以下是通过 STM32CubeMX 配置 LPBAM 应用程序的步骤:

1. 项目初始化
打开 STM32CubeMX 并创建一个新项目。
选择支持 LPBAM 的 STM32 微控制器(如 STM32U5 系列)。
配置系统时钟(HCLK、PCLK 等),确保满足应用的性能需求。

楼主:
配置低功耗模式
在 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 中:

启用低功耗模式支持。
确保 LSE 或 LSI 时钟可用,因为它们用于低功耗模式下的时基。
在 Power Configuration 中:

选择低功耗模式(如 STOP 或 STANDBY)。
启用 SRAM 保持(SRAM Retention)以保存数据。

楼主:
启用 DMA
打开 DMA Configuration,添加一个 DMA 通道。

选择目标外围设备(如 ADC、SPI、UART)。
设置数据流方向(如存储器到存储器、存储器到外设等)。
如果支持 DMA Link List Mode,确保启用该模式以支持链表操作。

楼主:
配置 LPBAM 支持的外设
根据目标应用选择外设并进行配置:

ADC:

配置为低功耗模式,启用 DMA 支持。
设置触发源(如定时器或外部事件)。
UART/SPI/I2C:

启用 DMA 传输。
配置通信速率以适应低功耗应用。
定时器:

用作事件触发源。
配置为低频运行,适配低功耗需求。

楼主:
启用 LPBAM 管理
打开 LPBAM Manager,在 Middleware 部分启用支持。
配置 LPBAM 调度器:
添加 DMA 链表节点(如采集数据、传输数据)。
设置链表节点的优先级和触发条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 Project Settings 设置项目名称和目标开发环境(如 STM32CubeIDE 或 Keil)。
点击 Generate Code 生成初始化代码。

楼主:
LPBAM 应用程序开发
生成代码后,您需要完成应用程序逻辑的开发:

1. 初始化外设
在生成的代码中,MX_*_Init() 函数会初始化外设及其 DMA 配置。

楼主:
配置 DMA 链表
使用 HAL 或 LL 驱动来配置 LPBAM 链表,例如:

c

DMA_NodeConfTypeDef NodeConfig;

// 配置链表节点
NodeConfig.NodeType = DMA_LPBAM_LINEAR_ADDR_NODE;
NodeConfig.Request = DMA_REQUEST_ADC1;
NodeConfig.TriggerCondition = DMA_LPBAM_EVENT_TRIGGER;
NodeConfig.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 初始化链表
HAL_DMAEx_List_BuildNode(&NodeConfig, &Node);
HAL_DMAEx_List_InsertNode_Tail(&DMA_List, &Node);

楼主:
启动 LPBAM
配置完链表后,启动 LPBAM 功能:

c

// 启动 DMA 链表传输
HAL_DMAEx_List_Start(&hdma, DMA_List);

楼主:
进入低功耗模式
在主循环中进入低功耗模式:

c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楼主:
调试和优化
使用 STM32CubeMonitor 监控 DMA 活动和低功耗模式。
优化链表节点数量和触发源,减少唤醒频率。
测试功耗性能,确保系统在低功耗模式下满足应用需求。

楼主:
通过 STM32CubeMX 和 LPBAM 的结合,您可以轻松实现高效的低功耗应用。如果需要更多具体指导或代码示例,可以提供更详细的应用场景!

网友A:
配置起来确实方便

网友B:
这个听起来不错啊,比低功耗串口还有很多意义啊

网友:
DMA这个用起来太好用了,不知道DMA支持低功耗模式下运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