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深度睡眠唤醒后程序会重新运行

楼主(2024-12-28):
MCU 型号: HC32L170JATA 问题:程序通过  Lpm_GotoDeepSleep(FALSE)进入深度休眠,通过低功耗定时器 LpTim0  唤醒,但是唤醒后程序会重新运行,大家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具体代码如下。

/******************************************************************************
  ** \brief  深度休眠处理函数
  **
  ** @param
  ** \retval
  **
******************************************************************************/
void app_deep_sleep_handle_func(void)
{
  if(s_wakeup_status.enter_sleep_en != SLEEP_EN) {
    return;
  }

  /*休眠参数配置*/
  s_wakeup_status.enter_sleep_en = SLEEP_DEFAULT;
  App_LPTimerInit();
  Lptim_Cmd(M0P_LPTIMER0, TRUE);    //LPT 运行

  /*IO休眠状态配置*/
  App_LowPowerModeGpioSet();
  app_sleep_gpio_release();
  app_sleep_uart_release();
  app_sleep_adc_release();

  //进入深度睡眠模式
  Lpm_GotoDeepSleep(FALSE);
  while (1)
  {
    if(s_wakeup_status.wakeup_reason != WAKEUP_REASON_DEFAULT) {
      break;
    }
  }
}

/**
******************************************************************************
** \brief  LPTIMER中断服务函数
**
** \return
******************************************************************************/
void LpTim0_IRQHandler(void)
{
    if (TRUE == Lptim_GetItStatus(M0P_LPTIMER0))
    {
        // Gpio_WriteOutputIO(LORA_POWER_EN_PORT,LORA_POWER_EN_PIN,TRUE);
        s_wakeup_status.wakeup_reason = WAKEUP_TIMER;
        //s_wakeup_status.enter_sleep_en = SLEEP_EN;
        Lptim_ClrItStatus(M0P_LPTIMER0);//清除LPTimer的中断标志位
    }
}

网友A:
不同模式唤醒后的动作不一样

网友B:
学习一下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