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SB Type-C 和 USB PD 简介

楼主(2024-12-28):
USB Type-C 和 USB PD 简介
1.1 USB Type-C 特性
通用连接器:支持正反插。
高功率传输:通过 USB PD,支持高达 100W 的功率传输(20V, 5A)。
数据传输:支持 USB 2.0、USB 3.x、DisplayPort 和 Thunderbolt 协议。

USB PD 功能
USB PD 通过 CC(Configuration Channel)引脚实现动态电压、电流协商,允许设备以不同的电压等级(5V, 9V, 15V, 20V)供电。

STM32 MCU 和 MPU 可以通过嵌入式 USB PD 控制器或外部 USB PD 控制器(如 STUSB4500)支持这些功能。

楼主:
USB Type-C 和 USB PD 的硬件设计
2.1 硬件组件
USB Type-C 连接器:

VBUS:电源线。
CC 引脚:用于电缆插入检测和 USB PD 协商。
STM32 MCU/MPU:

使用内置 USB PD 控制器的芯片(如 STM32G0、STM32G4 和 STM32U5)。
或通过 I2C/SPI 与外部 USB PD 控制器通信。
外部保护元件:

ESD 保护器件(如 TVS 二极管)。
过流/过压保护器件(如电子熔断器)。
电源路径控制:

N-MOSFET 或专用电源开关 IC,用于控制 VBUS 的电源方向。

楼主:
典型硬件设计框图

楼主:
关键设计要点
VBUS 功率路径:

使用 N-MOSFET 和高效 DC/DC 转换器。
提供动态电压调整能力(5V 至 20V)。

楼主:
CC 引脚的配置:

添加 5.1kΩ 或 56kΩ 电阻(根据设备角色选择 Source 或 Sink)。
确保信号完整性和抗干扰性。

楼主:
ESD 保护:

在 CC 和 VBUS 引脚上增加 TVS 二极管(如 USBLC6-2SC6)。

楼主:
过流和过压保护:

使用快速电子熔断器(如 STEF01)或热敏电阻。

楼主:
软件实现
STM32 提供了 USB PD 中间件(USB Power Delivery Stack),用于实现 USB PD 的通信和供电控制。

3.1 软件架构
USB PD 中间件:

提供支持 USB PD 2.0 和 3.0 的协议栈。
实现 PD 消息解析、功率协商和供电控制。
HAL/LL 驱动:

提供低级别硬件访问接口,控制 GPIO、I2C/SPI、定时器等。
应用层:

定义设备角色(Source、Sink 或 DRP)。
处理供电逻辑(如启动/关闭 VBUS、调整电压)。

楼主:
配置步骤(使用 STM32CubeMX)
启动项目:

创建一个新项目,选择支持 USB PD 的 STM32 MCU(如 STM32G4)。
启用 USB Type-C/PD 中间件。

楼主:
配置 USB PD:

在 CubeMX 的 Middleware 页面,启用 USB PD Stack。
配置设备角色(Source、Sink 或 DRP)。
设置 PDO(Power Data Object)以定义支持的电压/电流。

楼主:
生成代码:

生成代码后,基于 usbpd_dpm_user.c 文件实现应用逻辑。

楼主:
代码示例
配置 PDO
c

/* 定义支持的电源选项 */
uint32_t PDO_List[] =
{
    USBPD_PDO_FIXED(5000, 3000, 0),  /* 5V, 3A */
    USBPD_PDO_FIXED(9000, 3000, 0),  /* 9V, 3A */
    USBPD_PDO_FIXED(15000, 3000, 0), /* 15V, 3A */
    USBPD_PDO_FIXED(20000, 3000, 0)  /* 20V, 3A */
};
USBPD_PWR_Port_SetProfile(0, PDO_List, sizeof(PDO_List) / sizeof(PDO_List[0]));

楼主:
处理电源协商事件
c

void USBPD_DPM_UserCableDetection(uint8_t PortNum, USBPD_CAD_EVENT State)
{
    switch(State)
    {
        case USBPD_CAD_EVENT_ATTEMPT:
            /* 设备连接,准备供电 */
            HAL_GPIO_WritePin(VBUS_EN_GPIO_Port, VBUS_EN_Pin, GPIO_PIN_SET);
            break;

        case USBPD_CAD_EVENT_DETACHED :
            /* 设备断开,停止供电 */
            HAL_GPIO_WritePin(VBUS_EN_GPIO_Port, VBUS_EN_Pin, GPIO_PIN_RESET);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案例 1:USB PD Source
设备角色:供电设备(Source)。
配置:
PDO 支持 5V/9V/15V/20V。
动态调整 VBUS 电压,基于接收端需求。

楼主:
案例 2:USB PD Sink
设备角色:受电设备(Sink)。
配置:
请求 9V/15V 的供电以匹配内部负载需求。

楼主:
案例 3:双角色设备(DRP)
设备角色:动态切换 Source 和 Sink。
配置:
使用 USB PD 协商决定角色。
确保硬件支持双向电流控制。

楼主:
测试和验证
硬件验证:

使用示波器测量 CC 和 VBUS 的信号质量。
测试 ESD 抗扰性(IEC 61000-4-2)。

楼主:
功能验证:

使用 USB PD 分析仪(如 Total Phase PD Analyzer)监测协议交互。
验证设备在不同供电模式下的功能。

楼主:
功率验证:

测量实际供电能力,验证是否达到设计目标。

楼主:
通过 AN5225 的指导,结合 STM32 的 USB PD 中间件和硬件支持,可以实现多种 USB Type-C 和 USB PD 应用,包括电源适配器、移动设备充电管理以及智能供电系统。设计时需重点关注硬件保护和软件堆栈的正确实现,以满足 USB PD 的功能和可靠性要求。

网友A:
哇,USB Type-C 真是万能接口啊,正反都能插,太方便了!

网友B:
100W 的功率传输?这比我家台灯都牛!用它充笔记本也没问题了吧?

网友C:
数据传输还支持 Thunderbolt,这兼容性简直炸裂,未来设备都离不开它了!

网友D:
USB PD 的动态电压协商功能听着挺智能,设备还能自己选适合的电压,真不错!

网友E:
STM32 和 USB PD 配合用起来很强大啊,是不是还能做个快充项目?

网友F:
话说 STUSB4500 是不是特别适合小设备?感觉在嵌入式领域会很流行!

网友G:
能不能讲讲 USB PD 的电压切换过程?感觉好神奇!

网友H:
我还听说 USB Type-C 可以用来传视频,是通过 DisplayPort 实现的吗?

网友I:
这篇帖子让我重新认识了 Type-C,看样子以后 DIY 项目用它准没错!

网友J:
USB PD 的电流协商是不是对电池保护特别有帮助?设计更安全了吧!

网友K:
pd是协议,typec是硬件接口

网友L:
能说说usb,pd,和的电压切换过程吗?感觉好神奇!

网友M:
USB Type-C是一种USB接口形态,具有双向插拔、高速传输和电力传输等特性。USB PD(Power Delivery)则是基于Type-C接口实现的快充技术,可以自动适应设备需求,快速高效地为设备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