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什么是 RTC

楼主(2024-12-29):
RTC 是一种低功耗计时器,可以提供连续的时间和日期信息。它通常用于需要长时间精确计时的场合,例如记录时间戳、日志记录等功能。STM32 的 RTC 模块支持:

年、月、日、星期。
时、分、秒。
闰年自动计算。
可选的报警、唤醒功能。

RTC 配置步骤
2.1 硬件准备
确保您的开发板上有外部低速晶振(LSE),如 32.768 kHz 晶振(用于 RTC 计时更准确)。
如果没有 LSE,您也可以使用内部低速时钟(LSI),但精度会略差。

楼主:
STM32CubeMX 图形化配置
启动 STM32CubeIDE:
打开工程或创建新的项目,选择目标 STM32 芯片或开发板。
启用 RTC 功能:
在图形化界面的 Pinout & Configuration 界面,搜索并启用 RTC 外设:
打开 Peripherals > TIMERS > RTC,启用 RTC。
确保 RTC 配置为 Calendar Mode(日历模式)。
配置时钟源:
在 Clock Configuration 界面:
如果有外部低速晶振(LSE),将 RTC 时钟源配置为 LSE。
如果没有外部晶振,选择 LSI。
确保 RTC 的时钟频率为 1 Hz。
生成初始化代码:
点击 Project Manager > Code Generator,确保勾选 "Generate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as a pair of '.c/.h' files"。
点击 Generate Code。

楼主:
修改代码
生成代码后,在 rtc.c 文件中可以找到 RTC 的初始化代码。以下是具体实现步骤:

RTC 初始化
在生成的 rtc.c 中,MX_RTC_Init 函数通常如下:

c

RTC_HandleTypeDef hrtc;

void MX_RTC_Init(void)
{
    /** Initialize RTC Only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 24 小时格式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 异步分频器
    hrtc.Init.SynchPrediv = 255;              // 同步分频器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楼主:
设置时间与日期
在主程序 main.c 中,您可以调用以下函数设置 RTC 时间和日期:

c

void set_RTC_Time(void)
{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 设置时间为 12:30:45
    sTime.Hours = 12;
    sTime.Minutes = 30;
    sTime.Seconds = 45;
    sTime.TimeFormat = RTC_HOURFORMAT12_AM;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设置日期为 2024-12-28,星期六
    s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SATUR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DECEMBER;
    sDate.Date = 28;
    sDate.Year = 24; // 年份 24 表示 2024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楼主:
读取时间与日期
在主程序中,通过以下代码读取并打印 RTC 时间和日期:

c

void get_RTC_Time(void)
{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 读取时间
    HAL_RTC_G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IN);
    // 读取日期
    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

    // 打印时间与日期
    printf("Time: %02d:%02d:%02d\r\n", sTime.Hours, sTime.Minutes, sTime.Seconds);
    printf("Date: 20%02d-%02d-%02d (Weekday: %d)\r\n",
           sDate.Year, sDate.Month, sDate.Date, sDate.WeekDay);
}

楼主:
主程序逻辑
在 main.c 的主循环中调用时间设置和读取函数:

c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RTC_Init();

    // 设置时间和日期
    set_RTC_Time();

    while (1)
    {
        // 定期获取并打印时间
        get_RTC_Time();
        HAL_Delay(1000); // 每秒打印一次
    }
}

楼主:
运行与调试
编译并下载程序到 STM32 芯片。
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查看通过 printf 打印的时间和日期。
您可以观察到类似如下输出:
yaml

Time: 12:30:46
Date: 2024-12-28 (Weekday: 6)
Time: 12:30:47
Date: 2024-12-28 (Weekday: 6)
通过以上步骤,您可以在 STM32CubeIDE 中轻松实现 RTC 日历功能。如果需要更复杂的功能,例如 RTC 闹钟或唤醒功能,可以进一步利用 HAL 库中的 RTC API。

网友A:
内置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B:
内置RTC的话,我觉得还行,不过不如用外置的RTC比较给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