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CU低功耗的调试注意事项

楼主(2024-12-29):
      第一条:掐断外设命脉——关闭外设时钟

  先说最直观的,也是工程师都比较注意的方面,就是关闭MCU的外设时钟,对于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大多数的MCU,其外设模块都对应着一个时钟开关。只需要打开这个外设的时钟,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外设了,当然,此外设也就会产生相应的功耗;反之,如果想要让这个外设不产生功耗,只需关闭它的时钟即可。

  第二条:让工作节奏慢下来——时钟不要倍频

  除了外设模块功率消耗之外,还有一个功耗大户需要注意一下,这就是PLL和FLL模块。PLL和FLL主要是用来对原始的时钟信号进行倍频操作,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时钟,相应的,其功耗也会被提上去。所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需要切换是种模式,旁路掉PLL和FLL模块,从而尽可能的降低MCU的功耗,等到MCU唤醒之后再把时钟切换回去。

  第三条:围堵涓涓细流——注意I/O口的电平状态

  如果认为只要关闭外设时钟就能够保证外设不再耗电,那么你就太天真了。如果IO口没有做好处理的话,它就会在暗地里偷走功耗,而你却浑然不知。具体原因是这样的,一般的IO的内部或者外部都会有上下拉电阻,举个例子,如下图所示,假如某个IO口有个10KΩ的上拉电阻,把引脚拉到3.3V,然而当MCU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此IO口被设置成输出低电平,根据欧姆定律,此引脚就会消耗3.3V/10K=0.33mA的电流,假如有四、五个这样的IO口,那么几个mA就贴进去了,太可惜了。所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请逐个检查IO口的状态:

  如果此IO口带上拉,请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如果此IO口带下拉,请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总之一句话,不要把上好的电流浪费在产生热量的功能上,咱可不靠这点温度去暖手。

  第四条:睦邻友好合作——注意I/O与外设IC的统筹

  IO口的上下拉电阻消耗电流这一因素相对比较明显,下边咱来说一个不明显的因素:IO口与外部IC相连时的电流消耗。假如某个IO口自带上拉,而此与IO相连的IC引脚偏偏是自带下拉的,那么无论这个引脚处于什么样的电平输出,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的电流消耗。所以凡是遇见这一类的情况,首先需要阅读外设IC的手册,确定好此引脚的的状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在控制MCU睡眠之前,设置好MCU的IO口的上下拉模式及输入输出状态,要保证一丝儿电流都不要被它消耗掉。

  第五条:断开调试器连接,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还有一类比较奇特,检测出来的电流消耗很大,可实际结果是自己杞人忧天,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在测试功耗的时候MCU还连接着调试器呢!这时候大部分电流就会被调试器给掳走,平白无故的让工程师产生极度郁闷的心情。所以在测低功耗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调试器,更不能边调试边测电流。

网友A:
时钟频率是不是越低功耗越低啊

网友B:
外设模块通常有一个对应的时钟开关。关闭不需要的外设时钟可以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
在MCU运行时,根据实际需要动态开启或关闭外设时钟,避免不必要的功耗浪费。

网友C:
在不影响系统性能的前提下,通过时钟分频来降低MCU的工作频率,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D:
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动态调整时钟频率。在需要快速处理的任务中使用较高频率,在低负载情况下使用较低频率。

网友E:
大多数MCU的外设模块都有对应的时钟开关。在不使用某个外设时,应关闭其时钟以减少功耗

网友F:
对于低功耗模式的唤醒源,如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等,要逐一进行验证。确保每个唤醒源都能正确地唤醒 MCU,并且唤醒后的系统状态是稳定的。

网友G:
如果 MCU 支持多种时钟源,在调试低功耗模式时,要注意时钟源的切换。

网友H:
MCU的I/O口在低功耗模式下处于正确的电平状态,避免因上下拉电阻导致的额外功耗

网友I:
降低MCU的时钟频率可以显著减少功耗。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尽量将时钟频率调低

网友J:
对于系统时钟的分频设置,确保其在低功耗模式下是合理的。例如,降低不必要的外设时钟频率,以减少功耗。通过查看时钟配置寄存器的值,并结合外设的实际工作需求来调整分频系数。

网友:
检查所有连接到 MCU 的外围设备。一些外围设备可能会有漏电流,即使 MCU 进入低功耗模式,这些漏电流也可能导致整体功耗增加。

网友K:
合理利用MCU的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或待机模式,以降低整体功耗

网友L:
对于MCU中未使用的外设模块,应关闭其时钟。大多数MCU的外设模块都对应一个时钟开关,关闭时钟可以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M:
I/O口可能带有上下拉电阻,不当的电平设置会导致不必要的电流消耗。确保在低功耗模式下,I/O口设置为合适的电平或高阻态。

网友K:
禁用不必要的外设,如ADC、USART、SPI等,只在需要时启用,以减少功耗

网友:
了解其低功耗特性和相关的寄存器配置。

网友N:
对于高功耗的外围模块,在不需要时关闭其电源。仅在需要时开启,以减少整体功耗。

网友O:
避免在低功耗模式下仍有电流通过未使用的电路部分。

网友P:
是不是还有使能开关可以控制。

网友A:
时钟频率过低是不是就不能正常运行啊芯片?

网友Q:
I/O口的状态对功耗有显著影响。在低功耗模式下,尽量将I/O口设置为低电平或高阻态,避免不必要的上拉或下拉电阻消耗电流

网友R:
未使用的引脚应设置为适当的状态,如输入上拉或下拉,避免引脚浮空产生额外的功耗。

网友S:
检查是否正确配置了可以停止的时钟。有些外设时钟在不需要时可以完全停止,以节省功耗。但要注意停止时钟可能会影响相关外设的状态和功能恢复,需要在调试过程中仔细验证。

网友T:
在测试MCU低功耗时,如果连接着调试器,可能会消耗额外的电流,导致测试结果不准确。

网友U:
当I/O口与外部IC相连时,需特别注意电流消耗。应阅读外设IC的手册,确定引脚状态,并在MCU睡眠前设置好I/O口的上下拉模式及输入输出状态。

网友V:
检查硬件设计,确保没有漏电流或不必要的电源消耗

网友W:
编写高效的代码,减少不必要的循环和延迟,避免频繁的外设唤醒,以降低功耗

网友X:
在测试低功耗模式时,务必断开调试器连接。调试器可能会引入额外的电流消耗,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网友Y:
I/O口内部或外部可能带有上下拉电阻,这些电阻会消耗电流。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应逐个检查I/O口的状态,并设置为合适的电平输出或高阻态输入,以减少功耗。

网友Z:
仔细检查 MCU 进入各种低功耗模式的条件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AA:
系统时钟频率越高,功耗通常也越高。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适当降低系统时钟频率,以减少功耗

网友AB:
当I/O口与外部IC相连时,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电流消耗。确保在低功耗模式下,I/O口和外设IC的状态匹配,避免不必要的电流流失。

网友AC:
这对于一些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非常重要。使用高精度的计时器或者示波器来测量唤醒时间,并与产品的技术要求进行对比。如果唤醒时间过长,可能需要调整低功耗模式的配置或者优化唤醒流程。

网友AD:
大多数MCU外设模块都有相应的时钟开关。当外设不使用时,关闭其时钟以降低功耗

网友AE:
禁用不必要的外设,如adc、usart、spi等。,并且仅在需要降低功耗时才启用它们

网友AF(2025-02-03):
降低MCU的时钟频率可以显著降低功耗。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尽可能降低时钟频率

网友AG:
对于大功率外围模块,不需要时关闭电源。仅在需要降低整体功耗时开启。

网友AH:
在低功耗模式下,避免电流流经电路中未使用的部分。

网友AI:
有可以控制的使能开关吗?

网友AJ:
如果时钟频率太低,芯片会不会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K:
MCU低功耗调试需注意时钟选择、工作模式优化、休眠与唤醒机制设置以及功耗监测与调试工具的使用,确保高效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