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保证MCU低功耗

楼主(2024-12-30):
 平时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基本的功能实现很简单,但只要涉及低功耗的问题就比较棘手了,比如某些可以低到微安级的MCU,而自己设计的低功耗怎么测都是毫安级的,电流竟然能够高出标准几百到上千倍,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怕,只要认真你就赢了。下边咱们仔细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

  第一条:掐断外设命脉——关闭外设时钟

  先说最直观的,也是工程师都比较注意的方面,就是关闭MCU的外设时钟,对于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大多数的MCU,其外设模块都对应着一个时钟开关。只需要打开这个外设的时钟,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外设了,当然,此外设也就会产生相应的功耗;反之,如果想要让这个外设不产生功耗,只需关闭它的时钟即可。

第二条:让工作节奏慢下来——时钟不要倍频

  除了外设模块功率消耗之外,还有一个功耗大户需要注意一下,这就是PLL和FLL模块。PLL和FLL主要是用来对原始的时钟信号进行倍频操作,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时钟,相应的,其功耗也会被提上去。所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需要切换是种模式,旁路掉PLL和FLL模块,从而尽可能的降低MCU的功耗,等到MCU唤醒之后再把时钟切换回去。

第三条:围堵涓涓细流——注意I/O口的电平状态

  如果认为只要关闭外设时钟就能够保证外设不再耗电,那么你就太天真了。如果IO口没有做好处理的话,它就会在暗地里偷走功耗,而你却浑然不知。具体原因是这样的,一般的IO的内部或者外部都会有上下拉电阻,举个例子,如下图所示,假如某个IO口有个10KΩ的上拉电阻,把引脚拉到3.3V,然而当MCU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此IO口被设置成输出低电平,根据欧姆定律,此引脚就会消耗3.3V/10K=0.33mA的电流,假如有四、五个这样的IO口,那么几个mA就贴进去了,太可惜了。所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请逐个检查IO口的状态:

  如果此IO口带上拉,请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如果此IO口带下拉,请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总之一句话,不要把上好的电流浪费在产生热量的功能上,咱可不靠这点温度去暖手。

  第四条:睦邻友好合作——注意I/O与外设IC的统筹

  IO口的上下拉电阻消耗电流这一因素相对比较明显,下边咱来说一个不明显的因素:IO口与外部IC相连时的电流消耗。假如某个IO口自带上拉,而此与IO相连的IC引脚偏偏是自带下拉的,那么无论这个引脚处于什么样的电平输出,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的电流消耗。所以凡是遇见这一类的情况,首先需要阅读外设IC的手册,确定好此引脚的的状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在控制MCU睡眠之前,设置好MCU的IO口的上下拉模式及输入输出状态,要保证一丝儿电流都不要被它消耗掉。

  第五条:断开调试器连接,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还有一类比较奇特,检测出来的电流消耗很大,可实际结果是自己杞人忧天,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在测试功耗的时候MCU还连接着调试器呢!这时候大部分电流就会被调试器给掳走,平白无故的让工程师产生极度郁闷的心情。所以在测低功耗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调试器,更不能边调试边测电流。

网友A:
大多数MCU的外设模块都有对应的时钟开关。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时钟可以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B:
避免频繁的中断处理,因为中断会打断正常的程序流程并消耗额外的能量。

网友C:
在不使用时,关闭外设,如ADC、DAC、UART、SPI等。
对于必须保持的外设,尝试将其置于低功耗模式。

网友D:
使用电源管理IC来控制MCU的供电,可以根据需要开启或关闭电源。
在不需要时关闭或降低电压到外设和IO端口。

网友E:
选择具有低功耗特性的MCU是实现低功耗设计的第一步。市场上有许多专为低功耗应用设计的MCU,它们在待机、运行和睡眠模式下都具有较低的功耗。

网友F:
在不处理任务时,将MCU置于睡眠模式。
对于更长的休眠时间,使用深度睡眠或休眠模式,这些模式可能会关闭大部分或全部的MCU功能。

网友G:
深入了解 MCU 所支持的各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和待机模式等。在任务执行的间隙,让 MCU 进入合适的低功耗模式。例如,当 MCU 完成一次数据处理和传输后,并且在下次任务到来之前有较长时间间隔,将其置于深度睡眠模式,此时 MCU 的大部分内部模块会被关闭,仅保留少量用于唤醒的电路。

楼主:
在设备空闲时,尽可能让MCU进入低功耗模式,避免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H:
选择低功耗的外围设备,如传感器和通信模块。例如,选用具有低功耗休眠模式的传感器,在不需要采集数据时,传感器自动进入休眠状态,减少能耗。对于蓝牙或 Wi-Fi 通信模块,选择带有节能模式的产品,并且合理设置其工作模式和通信间隔。

网友I:
不同的MCU芯片本身具有不同的功耗特性。例如,一些专门为物联网设备设计的MCU,像小华半导体的部分产品,在架构上就采用了低功耗技术,其内核在空闲状态或执行简单任务时能保持较低的能耗。

网友J:
避免频繁的中断。虽然中断是实现实时响应的重要手段,但过于频繁的中断会导致 MCU 频繁地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增加功耗。因此,合理设置中断触发条件和优先级,减少不必要的中断。例如,将多个相似的中断源进行合并,或者通过软件滤波的方式减少误触发的中断。

网友K:
选择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的MCU,如待机模式、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等。这些模式可以在不需要高性能时降低功耗。

网友L:
通过测量各个模块的功耗,找出潜在的优化空间,如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或降低时钟频率。

网友M:
PLL(锁相环)和FLL(频率锁定环)模块用于对原始时钟信号进行倍频操作,提高系统时钟频率。在低功耗模式下,应旁路这些模块,降低系统时钟频率,从而减少功耗。

网友N:
合理布置滤波电容,减少电源纹波。小的高频滤波电容可以滤除高频噪声,大的电解电容则能稳定直流电压。

网友A:
根据 MCU 的工作电压范围和功耗需求,挑选合适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规格的 PMIC。如对于低功耗 MCU,其工作电压可能较低,此时应选择能够精确输出低电压的电源管理芯片,并且要考虑芯片在不同负载条件下的效率曲线。

网友B:
当I/O口与外部IC相连时,可能会产生额外的电流消耗。应仔细阅读外设IC的手册,确保在低功耗模式下,I/O口的配置不会导致不必要的电流消耗。

网友:
对于MCU的外设模块,通常都有一个对应的时钟开关。在不需要使用外设时,通过关闭其时钟可以有效降低功耗。

网友O:
根据任务的频率和响应要求合理设置唤醒周期。如果任务周期较长,可以选择较长的唤醒间隔,避免频繁进入较高功耗模式。

网友P:
使用外部低功耗晶振来替代传统的高功耗晶振,可以降低整体功耗。

网友Q:
选择低功耗的外设模块,如低功耗的通信接口(如SPI、I2C等)和低功耗的传感器。

网友R:
利用MCU内置的多种电源管理功能,如进入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或待机模式等。在睡眠模式下,关闭大部分的功能模块,只保留必要的唤醒电路。

网友S:
优化时钟系统,使用低功耗的时钟源,并合理配置时钟树以减少不必要的时钟开销。

网友T:
低功耗的CPU核心。
可配置的时钟系统,能够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运行不同的时钟速度。
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深度睡眠、休眠等。

网友U:
关闭MCU中未使用的外设和I/O端口,以减少不必要的功耗。只在需要时启用这些外设,并在完成后立即将它们关闭。

网友V:
有些节约成本都用内部晶振

网友W:
利用MCU的低功耗外设,如LPTIM(低功耗定时器)、LPUART(低功耗通用异步收发器)等,这些外设可以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降低功耗。

网友T:
关闭不使用的I/O口,防止I/O口的漏电或者不必要的电平翻转。

网友X:
充分利用 MCU 内部的时钟源。许多 MCU 内部带有高精度的内部振荡器(RCO),在对时钟精度要求不是极高的情况下,使用内部振荡器可以避免外部晶振电路带来的额外功耗。例如,一些 MCU 的内部 RCO 在休眠模式下可以保持极低的功耗运行,用于唤醒定时器等功能。

网友Y:
当MCU的IO口与外部IC相连时,如果两者的上下拉设置不一致,可能会导致电流消耗。因此,需要仔细阅读外设IC的手册,并在MCU睡眠前设置好IO口的上下拉模式及输入输出状态。

网友Z:
保证MCU低功耗的关键在于优化电源管理、降低功耗模式以及合理使用时钟和休眠机制。同时,优化算法和代码也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AA:
一些成本节约使用内部晶体晶体

网友AB:
在硬件设计阶段,选择低功耗的元器件,优化电路布局,减少走线长度,以及使用合适的去耦电容,都可以帮助降低功耗。

网友AC:
在电源输入引脚附近添加去耦电容,以滤除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确保 MCU 电源的稳定性。不同容量的去耦电容组合使用,如 100nF 和 10uF 的电容并联,可以有效地过滤不同频段的噪声。

网友K:
对于一些对电源干扰敏感的应用,考虑采用电源隔离技术,通过隔离变压器或隔离式 DC - DC 转换器等方式,防止外部电源干扰进入 MCU 系统,减少因电源波动导致的额外功耗。

网友AD:
利用中断和唤醒事件,使MCU在接收到特定信号或事件时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这样可以在保证功能正常运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能耗。

网友AE:
在设计过程中,每添加一个新功能都应重新验证低功耗性能,确保新增功能不会引入额外的功耗。

网友AF:
选择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内核架构,如ARM Cortex-M系列中的Cortex-M0/M0+等,这些内核在设计时就考虑了低功耗需求。

网友AG:
使用功耗监控工具实时监控设备的功耗,识别高功耗时段并优化。

网友AH:
合理配置时钟源的使能和关闭。当某个功能模块不需要使用其对应的时钟信号时,及时在软件中关闭该时钟,避免不必要的时钟信号产生。例如,在不需要使用定时器或串口通信时,关闭它们的时钟源。

网友:
使用高效的算法和数据结构,减少处理时间。
避免在循环中使用耗时的操作。

网友AI:
降低时钟频率是一种有效的降低功耗的方法。例如,在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任务中,可以将MCU的系统时钟从高速模式切换到低速模式。

网友AJ:
IO口的上下拉电阻可能导致额外的电流消耗。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应检查并设置所有IO口的状态,以避免不必要的电流泄漏。

网友AK:
对于外部时钟源,如晶振,选择合适的频率和类型。低频晶振功耗相对较低,但如果系统需要较高的运算速度,可考虑使用具有可切换频率功能的晶振系统,在 MCU 执行低功耗任务时切换到低频模式。

网友AL:
采用高效的电源管理方案,如使用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或DC-DC转换器来提供稳定的电源电压,并尽量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AM:
优化软件代码和算法,减少CPU的工作时间和负载,可以间接降低功耗。例如,使用高效的算法、减少循环次数、避免不必要的中断等。

网友O:
在不需要高处理能力时,降低时钟速度。
关闭不需要的外设时钟。
使用时钟门控技术,仅在需要时开启时钟。

网友U:
通过事件驱动机制来减少MCU的唤醒次数和唤醒时间。例如,使用外部中断或快速唤醒机制来响应外部事件。

网友AN:
合理配置电源管理功能,如睡眠模式、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可以在运行模式下降低功耗。

网友AH:
对于带有上拉电阻的I/O口,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或高阻态输入。
对于带有下拉电阻的I/O口,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高阻态输入。

网友AO:
合理配置MCU的时钟系统,包括使用低功耗的内部RC振荡器、关闭未使用的时钟源、以及在不需要高精度时钟时使用低功耗模式。

网友AP:
使用电源监控工具实时监控设备功耗,确定高功耗时段并进行优化。

网友AQ(2025-09-11):
优化时钟频率,关闭闲置外设;采用低功耗模式(如休眠 / 待机);选用小容量 SRAM,减少动态功耗;优化软件,缩短活跃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