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低功耗模式详解

楼主(2024-12-29):
低功耗模式1. 睡眠模式1.1 进入睡眠模式1.2 退出睡眠模式2. 停止模式3. 待机模式4. 低功耗模式汇总5. 一般使用的库函数
通常我们说的低功耗在我看来,其实不外乎是通过降低频率或者去掉某些暂时不用的功能–即降低性能,来使我们的单片机拥有更久的续航。在单片机中,有三种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停止模式,待机模式。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这三种模式就好比一个人的睡眠状态(越来越深),自然我们在唤醒它的时候就需要不同的刺激。接下来,我们来分别看看这三种模式的功能,如何进入相对应的模式如何退出。
1. 睡眠模式1.1 进入睡眠模式
执行 WFI(等待中断)或 WFE(等待事件)指令即可进入睡眠模式。
(1)若SLEEPONEXIT位清零,MCU 将在执行 WFI 或 WFE 指令时立即进入睡眠模式。
(2)若SLEEPONEXIT位置1,MCU 将在执行 WFI 或 WFE 指令后等待所有ISR(中断请求)处理执行完后再进入睡眠模式。
1.2 退出睡眠模式

(1)如果使用 WFI 指令进入睡眠模式,任意外设中断都会将器件从睡眠模式唤醒。
(2)如果使用 WFE 指令进入睡眠模式,MCU 将在有事件发生时立即退出睡眠模式。唤醒事件可通过以下方式产生:
①在外设的控制寄存器使能一个中断,但不在 NVIC 中使能,同时使能 Cortex™-M4F 系统控制寄存器中的 SEVONPEND 位。当 MCU 从 WFE 恢复时,需要清除相应外设的中 断挂起位和外设 NVIC 中断通道挂起位(在 NVIC 中断清除挂起寄存器中)。
②配置一个外部或内部 EXTI 线为事件模式。当 CPU 从 WFE 恢复时,因为对应事件线的挂起位没有被置位,不必清除相应外设的中断挂起位或 NVIC 中断通道挂起位。
由于没有在进入/退出中断时浪费时间,此模式下的唤醒时间最短。
2. 停止模式
在停止模式下:
(1)调压器既可以配置为正常模式,也可以配置为低功耗模式。

(2)1.2 V 域中的所有时钟都会停止,PLL、HSI和 HSE RC 振荡器也被禁止。
(3)将 PWR_CR 寄存器中的FPDS 位置 1 后,Flash 还会在器件进入停止模式时进入掉电状态。Flash 处于掉电模式时,将器件从停止模式唤醒将需要额外的启动延时。
3. 待机模式

待机模式下可达到最低功耗:
(1)待机模式基于深度睡眠模式,其中调压器被禁止。因此1.2 V 域断电。
(2)PLL、HSI 振荡器和 HSE 振荡器关闭。
(3)除备份域(RTC 寄存器、RTC 备份寄存器和备份 SRAM)和待机电路中的寄存器外,SRAM 和寄存器内容都将丢失。
4. 低功耗模式汇总

5. 一般使用的库函数//调用__WFI()/__WFE()进入睡眠模式__WFI();__WFE();//进入停止模式void PWR_EnterSTOPMode(uint32_t PWR_Regulator, uint8_t PWR_STOPEntry);//从停止模式中唤醒后调用该函数重新初始化时钟SystemInit();//进入待机模式void PWR_EnterSTANDBYMode(void);//使能唤醒引脚(使能后在进入待机模式后触发唤醒引脚可以退出待机模式)void PWR_WakeUpPin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清除相对应的标志位void PWR_ClearFlag(uint32_t PWR_FLAG);

网友A:
停止模式内部时钟也会停止吗

网友B(2025-09-15):
单片机低功耗模式分多种:休眠模式(CPU 停,外设可运行)、停机模式(时钟停,仅保留 RAM 数据)、待机模式(功耗最低,仅唤醒源工作)。通过关闭 unused 外设、降低时钟频率、进入对应模式实现省电。唤醒方式有中断、复位等,需根据响应速度与功耗需求选择,适用于电池供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