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区分:应用开发的MCU “重新启动“情况

楼主(2024-12-29):
MCU开发过程,有时候需要区分重新启动类型的情况:

1、MCU进入深度睡眠(deepsleep),被按键唤醒的情况。此时 部分MCU的RAM数据会丢失,无法区分 上电启动 还是深度睡眠 的启动。
2、MCU的OTA升级成功,重启。此时应用层无法区分 上电启动 还是OTA的启动。

区分方法:可以预知的重启:
1、深度休眠 唤醒后重启
2、OTA 成功后的重启
可以在Flash 存储对应的标志位Flag,等到唤醒后,读取Flag 来判断是应用的重启 还是 上电启动。
无法预知的重启:
上电复位/欠压复位/RST引脚复位,可以在上电时打印重启错误码进行区分。

网友A:
1, 应该有ram区坏可以,可以不下电。
2, 只要把某些区坏的ram不要重新作re-init,即可以用状态判断。

网友B(2025-09-15):
区分 MCU “重新启动” 情况可检查复位源寄存器(如 RSTCTL),判断是上电复位、外部复位(按键)、 watchdog 复位、软件复位还是低电压复位。也可在不同复位入口设标记(如写入 RAM 特定地址),重启后读取标记区分,结合硬件电路排查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