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基于状态机的按键扫描的实现

楼主(2024-12-30):
一般的按键输入软件接口程序非常简单,在程序中一旦检测到按键输入口为低电平(有时可能为高),便采用软件延时的方 法来进行消抖,然后再次检测按键输入,如果再次确认为低电平则表示有按键按下,转入执行按键处理程序。如果延时后检测的电平为高电平则放弃本次按键检测, 重新开始一次按键检测过程。在简单的系统中这种方法比较可以用,但是在复杂的系统实时性要求较高的系统中这种方法的CPU利用率比较低,造成资源的浪费。 另外,由于在不同的产品系统中对按键功能的定义和使用方式也会不同,而且是多变的,加上在测试和按键处理的同时,MCU还要同时处理其他的任务(如显示、 计算、计时等),因此编写键盘和按键接口的处理程序需要掌握有效的分析方法,具备较高的软件设计能力和程序编写的技巧。而采用状态机的方法是一种比较好的 方法。

何为状态机

    关于状态机的一个极度确切的描述是它是一个有向图形,由一组节点和一组相应的转移函数组成,状态机通过响应一系列 事件而“运行”。每个事件都在属于“当前”节点的转移函数的控制范围内,其中函数的范围是节点的一个子集。函数返回“下一个”(也许是同一个)节点。这些 节点中至少有一个必须是终态。当到达终态,状态机停止。

状态机是一种概念性机器,它能采取某种操作来响应一个外部事件。具体采取的操作不仅能取决于接收到的事件,还能取决于各个 事件的相对发生顺序。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机器能跟踪一个内部状态,它会在收到事件后进行更新。为一个事件而响应的行动不仅取决于事件本身,还取决 于机器的内部状态。另外,采取 的行动还会决定并更新机器的状态。这样一来,任何逻辑都可建模成一系列事件/状态组合。

状态机是软件编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比如在一个按键命令解析程序中,就可以看做状态机,其过程如下:本来在A状态下,触发一个按键后切换到B,再触发另一个键后就切换到C状态,或者返回A状态。这是最简单的例子。其他的很多的程序都可以当做状态机来处理。

状态机可归纳为4个要素,即现态、条件、动作、次态。这样的归纳,主要是出于对状态机内在因果关系的考虑。“现态”和“条件”是因,“动作”和“次态”是果。详细如下:

现态:是指当前所处的状态。

条件:又称为“事件”。当一个条件满足,将会触发一个动作,或者执行一次状态的迁移。

动作:条件满足后执行动作。动作执行完毕后,可以迁移到新的状态,也可以仍旧保持原状态。动作不是必需的,当条件满足后,也可以不执行任何动作,直接迁移到新状态。

次态:条件满足后要迁往的新状态。“次态”是相对于“现态”而言的,“次态”一旦被激活,就转变为新的“现态”了。

按键的状态机实现

一个按键从键按下到松开的过程如下如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按键的按下和松开的过程都有抖动的干扰问题,因此要将它们消除。

    可将将按键抽象为4个状态:

(1)    未按下,假定为S0

(2)    确认有键按下,假定为S1

(3)    键稳定按下状态,假定为S2

(4)    键释放状态,假定为S3。

(有时也可以抽象为3个状态S0,S1,S3)。

在一个系统中按键的操作是随机的,因此系统软件中要对按键进行循环查询。在按键检测过程中需要进行消抖处理,消抖的延时处 理一般要10ms或20ms,因此取状态机的时间序列为10或20ms,这样不仅可以跳过按键消抖的影响,同事也远小于按键0.3-0.5S的稳定闭合 其,不会将按键过程丢失。

假定键按下时端口电平为0,未按下时为1(或者相反)。通过状态机实现按键检测的过程如下:

首先,按键的初始态为S0,当检测到输入为1时,表示没有键按下,保持S0。当按键输入为0时,则有键按下,转入状态S1。

在S1状态时,如果输入的信号为1,则表示刚才的按键操作为干扰,则状态跳转到S0;如果输入信号为0,则表示确实有键按下,此时可以读取键状态,产生相应的按键标志或者将该事件存入消息队列。同时状态机切换到S2状态。

在S2状态,如果输入信号为1,则没有键按下,切换到S3;如果输入信号为0,则保持S2状态,并进行计数。如果计数值超过一定的门限值,则可以认为该按键为长按键事件或者键一直按下状态,如果未超过门限值,则认为是短按键事件,保持S2状态。

在S3状态,如果输入信号为高电平,则切换到S0.

上面就是采用状态机进行按键检测的过程。简单程序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enum key_states_e{
    KEY_S1,
    KEY_S2,
    KEY_S3,
    KEY_S4
};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enum key_states_e key_state=KEY_S1;
    static int press=0;

    switch(key_state)
    {
        case KEY_S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_keys[0].port, g_keys[0].gpio)==1)
                {key_state = KEY_S2;
            }
            else
                key_state = KEY_S2;
            break;

        case KEY_S2: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_keys[0].port, g_keys[0].gpio)==1){
                key_state = KEY_S3;
                trace_notice(MID_KEY,"press\r\n");//相应的键操作处理程序
            }else
                key_state = KEY_S1;

            break;

        case KEY_S3: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_keys[0].port, g_keys[0].gpio)==1){
                key_state = KEY_S3;
                press++;
                if(press>20){
                    trace_notice(MID_KEY,"press2\r\n");//相应的计数操作,判断长短按键
                }
            }
            else
                key_state = KEY_S4;

            break;

        case KEY_S4: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_keys[0].port, g_keys[0].gpio)==1){
                key_state = KEY_S1;
                press = 0;
            }
            break;

        default:
            key_state = KEY_S1;
            press = 0;
            break;
    }

       在定时器中,定时10ms,定时到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上述函数,每次执行的间隔10ms,可以有效的消除消抖,提高CPU的利用率。

同时可以将状态机应用于其他的程序中,一个串行通信的时序(不管它是遵循何种协议,标准串口也好、I2C也好;也不管它是 有线的、还是红外的、无线的)也都可以看做由一系列有限的状态构成。显示扫描程序也是状态机;通信命令解析程序也是状态机;甚至连继电器的吸合/释放控 制、发光管(LED)的亮/灭控制又何尝不是个状态机。

网友A(2025-02-04):
按键在按下和释放时会产生抖动信号,需要通过软件或硬件去抖动。

网友B:
通过状态机实现按键扫描,可以与其他任务并行处理,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

网友C:
可以使用仿真工具或实际硬件进行测试,覆盖各种按键操作场景。

网友D:
避免设置过于复杂的状态转换条件,保持状态机的简洁性。

网友E:
按键扫描状态机不会阻塞其他任务的执行,通常通过中断服务程序或轮询方式实现。

网友F:
考虑异常情况的处理,如电源波动、外部干扰等可能导致的状态机错误。

网友G:
明确每个状态之间的转移条件,确保状态机能够根据按键的实际状态准确地进行状态转移。比如,从空闲状态到按键按下状态的转移条件是检测到按键引脚电平发生变化;从按键按下状态进入消抖状态后,若在消抖时间内电平稳定,则转移到按键确认按下状态。状态转移条件的设置要考虑周全,避免出现状态卡死或异常转移的情况。

网友H:
有专门针对MCU的状态机系统提供商

网友I:
无论采用何种驱动方式,都要保证状态机能够及时、准确地更新状态,避免出现状态丢失或错误更新的情况。

网友J:
设置合适的消抖时间(通常为10ms~20ms),确保能够有效消除按键抖动。

网友K:
使用定时器或计数器来处理按键的长按、重复按等高级功能。

网友:
使用定时器来管理状态转换的时间。例如:

消抖定时器:用于确认按键是否真正按下。
长按时钟:用于区分短按和长按。

网友L:
优化状态机的实现,减少对内存和CPU资源的占用。
考虑使用位操作和紧凑的数据结构来存储状态信息。

网友M:
常见的消抖方法有硬件消抖和软件消抖。硬件消抖可以通过在按键电路中添加电容、电阻等元件来实现,但会增加硬件成本和电路复杂性;软件消抖则通过程序延时或状态机的状态判断来实现,成本较低

网友N:
使用回调函数处理不同的按键事件(如单击、双击、长按等),使代码结构清晰,便于维护和扩展。

网友O:
机械按键在按下和释放时会产生抖动,需要在状态机中加入消抖逻辑。
通常通过软件延时或定时器来实现消抖,确保按键状态稳定后再进行确认。

网友P:
根据按键的物理特性和应用场景,合理定义状态数量。例如,对于简单的按键,可以定义为未按下、按下确认、稳定按下、释放等状态;对于复杂的组合按键或功能按键,可能需要更多的状态来准确描述其不同阶段。

网友Q:
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思想,将状态机的实现封装成独立的函数或模块,使代码结构清晰,便于阅读和维护。例如,可以将每个状态的处理逻辑封装成一个独立的函数,在状态机主循环中根据当前状态调用相应的处理函数。

网友R:
状态机的实现应简洁高效,避免复杂的嵌套和过多的条件判断。
使用枚举类型来表示状态,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S:
考虑到系统未来可能需要增加新的按键功能或修改按键操作逻辑,状态机的设计应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可以通过增加新的状态和状态转移条件,或者修改事件处理函数来实现功能的扩展,而不需要对整个状态机的结构进行大规模修改。

网友T:
状态机应该能够正确地识别单次点击、多次点击(连击)、长按等不同的按键事件。
为每种事件定义明确的行为和输出。

网友U:
状态机的状态转移和按键事件处理会占用一定的 CPU 资源。在设计状态机时,要尽量优化状态转移逻辑和事件处理程序,减少 CPU 的负担,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

网友V:
可以通过多次读取按键状态并进行比较来确认按键的真实状态。

网友T:
要根据按键的实际操作过程合理划分状态,常见的状态包括空闲状态、按键按下状态、按键消抖状态、按键长按状态、按键释放状态等。例如,将按键按下瞬间后的短暂时间划分为消抖状态,可避免因按键抖动导致的误触发;设置长按状态则能区分短按和长按操作。状态划分应简洁明了,避免过于复杂的状态转移逻辑,以降低设计和调试的难度。

网友W:
如果系统可能存在多种类型的按键或需要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运行,要确保状态机的设计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可移植性。可以通过抽象出通用的按键接口和状态机框架,减少对具体硬件的依赖。

网友X:
通过状态机结合定时器中断实现软件消抖,避免使用阻塞的延时函数,提高CPU利用率。

网友Y:
为代码添加注释,方便后续的维护和改进。

网友Z:
利用状态机的状态转移来处理消抖。例如,在S0状态检测到按键按下后,进入S1状态进行确认;在S1状态再次检测到按键按下(或保持按下),则进入S2状态;若检测到按键释放,则返回S0状态。

网友V:
使用系统时钟或计时器来记录按键按下的时间。
当按键在S2状态保持一段时间(如超过1秒)后,判断为长按;否则为短按。

网友S:
在检测到按键状态变化后,等待一段时间(如5-10毫秒)再重新检测,以确认按键状态。

网友AA:
确定导致状态转换的具体事件,如按键的按下、释放、长按时间达到设定阈值等。对于按键按下和释放的判断,通常依据按键引脚的电平变化,但要注意消抖处理,避免因机械抖动造成误触发。

网友AB:
在硬件层面加入简单的去抖电路,减少软件处理的负担。

网友AC:
选择合适的定时器精度,以满足按键检测的实时性要求。

网友Q:
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或轮询等方式来驱动状态机的更新。定时器中断方式可以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触发状态机的状态更新,适用于对按键扫描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景;外部中断方式在按键事件发生时立即触发状态更新,能够快速响应按键操作,但可能需要额外的中断配置和处理;轮询方式则在主程序循环中定期调用状态机更新函数,实现较为简单,但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系统的其他任务执行。

网友AD:
在状态机中加入去重机制,防止同一按键事件被多次触发。

网友AE:
在多按键同时按下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按键冲突问题。在状态机设计中,要考虑如何处理这种冲突,例如可以设置优先级,优先处理高优先级按键的事件;或者采用组合按键的方式,只有特定的按键组合同时按下时才触发相应的事件。

网友AB:
将按键扫描的状态机实现封装成独立的模块或函数,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这样可以使得主程序更加简洁,同时也便于对按键扫描功能进行单独调试和修改。

网友AF:
如果系统中有多个按键,需要考虑采用独立扫描还是矩阵扫描方式。独立扫描方式适用于按键数量较少的情况,每个按键占用一个 GPIO 引脚,实现简单;矩阵扫描方式适用于按键数量较多的情况,通过行列交叉的方式连接按键,可以节省 GPIO 引脚资源,但扫描逻辑相对复杂。

网友AG:
通过多次读取钥匙状态并进行比较,可以确认钥匙的真实状态。

网友AH:
在设计状态机时,考虑到未来可能会有新功能的添加或按键数量的增加,预留一些扩展接口和状态空间,以便能够方便地进行功能扩展和升级。

网友AE:
基于状态机的按键扫描实现需要注意状态定义与划分、消抖处理、长按与短按区分、系统资源利用以及代码实现与测试等方面。

网友B:
消抖是按键扫描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可以防止按键抖动引起的误判。通常通过延时一定时间(如20ms)后再次检查按键电平来实现。

网友AI:
常见的消抖算法有软件延时消抖和定时器消抖。软件延时消抖会阻塞程序的执行,影响系统的实时性;定时器消抖则通过定时器定时来检测按键状态,不会阻塞程序,更适合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AH:
如果涉及到时间相关的状态转换,如长按、短按的区分,需要精确设置时间参数。这些时间参数应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和按键的特性来确定,以确保状态转换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AJ:
在不同事件发生时,状态如何转移。例如,当检测到按键按下事件时,从初始状态转移到按下状态。

网友AK:
按键状态机通常包括未按下、确认按下、稳定按下和释放等状态。合理设计状态数量,避免过于复杂的状态转换逻辑。

网友AK:
在状态机中要设计相应的逻辑来处理长按和短按事件。可以在按键按下状态下启动一个定时器,当定时器计时达到长按时间阈值时,进入长按状态并执行长按操作对应的程序;若在达到阈值之前按键释放,则执行短按操作对应的程序。

网友R:
为了区分按键的短按和长按操作,需要设定一个长按时间阈值。当按键按下时间超过该阈值时,判定为长按操作;否则,判定为短按操作。长按时间阈值的设定要根据具体应用需求来确定,例如在一些设备的菜单操作中,长按时间可设置为 1 - 2 秒。

网友AL:
明确每个状态的转换逻辑,确保状态机能够正确处理各种按键操作。例如:

当检测到按键按下时,从IDLE状态进入DEBOUNCE状态。
在DEBOUNCE状态中,如果电平保持低,则进入PRESSED状态。
在PRESSED状态中,如果电平保持低超过一定时间,则进入LONG_PRESS状态。
如果电平恢复高,则根据当前状态进入相应的释放状态。

网友AM:
如果系统中有多个按键,需要设计能够处理多个按键同时被按下的情况。
可以为每个按键单独设计状态机,或者设计一个统一的状态机来处理所有按键。

网友U:
基于状态机的按键扫描实现需要注意状态定义、输入事件、动作和次态、消抖处理、定时器、状态转换逻辑、多键组合、错误处理和代码结构等方面。

网友AN:
将按键扫描代码模块化,便于维护和扩展。
定义清晰的接口函数,用于与外部模块进行交互。

网友AO:
在需要低功耗的应用中,按键扫描应尽量减少CPU的占用时间。可以使用中断机制来检测按键事件,而不是持续轮询。

网友AJ:
状态机的实现可能需要使用定时器来进行消抖、长按计时等操作。要合理分配定时器资源,避免多个状态机或其他功能模块争夺同一个定时器,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

网友AP:
按键在按下和释放时会产生机械抖动,可能导致多次触发按键事件。通过状态机进入消抖状态来处理抖动,消抖时间的设置非常关键。消抖时间过短,无法有效消除抖动;消抖时间过长,则会影响按键响应的及时性。一般来说,消抖时间设置在 10 - 20ms 较为合适,但具体时间可根据按键的特性和实际应用场景进行调整。

网友AQ:
为状态机的关键部分添加详细的注释,解释每个状态的含义、转换条件以及相应的操作。同时,编写相关的文档说明按键扫描功能的实现原理和使用方法,方便其他开发人员理解和使用。

网友X:
在S2状态,通过计时器来判断是否进入长按状态(如S4)。若未进入长按状态且按键释放,则返回S0状态。

网友A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 定义状态
typedef enum {
    IDLE,
    DEBOUNCE,
    PRESSED,
    SHORT_PRESS,
    LONG_PRESS
} State;

// 定义事件
typedef enum {
    KEY_DOWN,
    KEY_UP
} Event;

// 定义按键状态机
typedef struct {
    State currentState;
    uint32_t debounceTimer;
    uint32_t longPressTimer;
} KeyStateMachine;

// 初始化状态机
void KeyStateMachine_Init(KeyStateMachine *sm) {
    sm->currentState = IDLE;
    sm->debounceTimer = 0;
    sm->longPressTimer = 0;
}

// 检测按键电平
bool IsKeyPressed(void) {
    // 模拟读取按键电平
    // 返回true表示按键按下,false表示未按下
    return true; // 替换为实际读取按键电平的代码
}

// 状态机处理函数
void KeyStateMachine_Process(KeyStateMachine *sm) {
    Event event = IsKeyPressed() ? KEY_DOWN : KEY_UP;

    switch (sm->currentState) {
        case IDLE:
            if (event == KEY_DOWN) {
                sm->currentState = DEBOUNCE;
                sm->debounceTimer = 20; // 消抖时间20ms
            }
            break;

        case DEBOUNCE:
            if (event == KEY_DOWN && --sm->debounceTimer == 0) {
                sm->currentState = PRESSED;
                sm->longPressTimer = 1000; // 长按时间1000ms
            } else if (event == KEY_UP) {
                sm->currentState = IDLE;
            }
            break;

        case PRESSED:
            if (event == KEY_UP) {
                sm->currentState = SHORT_PRESS;
                // 执行短按操作
                printf("Short press detected\n");
            } else if (--sm->longPressTimer == 0) {
                sm->currentState = LONG_PRESS;
                // 执行长按操作
                printf("Long press detected\n");
            }
            break;

        case SHORT_PRESS:
            if (event == KEY_DOWN) {
                sm->currentState = PRESSED;
                sm->longPressTimer = 1000; // 重置长按时间
            }
            break;

        case LONG_PRESS:
            if (event == KEY_UP) {
                sm->currentState = IDLE;
            }
            break;

        default:
            sm->currentState = IDLE;
            break;
    }
}

int main() {
    KeyStateMachine sm;
    KeyStateMachine_Init(&sm);

    while (1) {
        KeyStateMachine_Process(&sm);
        // 模拟延时
        for (volatile uint32_t i = 0; i < 1000000; i++);
    }

    return 0;
}

网友AR:
在检测到按键按下或释放时,通过软件延时(如10ms或20ms)来消除抖动。
延时期间不进行按键状态判断,以避免误判。

网友AS:
调整消抖时间和判断逻辑,以平衡消抖效果和响应速度。消抖时间过长可能导致按键响应延迟,过短则可能无法有效去除抖动信号。

网友AT:
将按键扫描模块化,使其与系统的其他部分低耦合,便于复用和测试。

网友AU:
处理可能的错误情况,如按键长时间未释放、多键冲突等

网友AV:
确定状态的边界条件,如按键按下和释放的临界点,以及在不同状态下如何判断是否发生状态转换。

网友AW:
明确每个状态之间的转换条件,例如按键电平变化、定时器超时等,确保状态转换的准确性。

网友AX:
在低功耗设计中,考虑在按键未使用时关闭相关电源,以节省能量。

网友AY:
设计简单的接口函数,让其他程序轻松调用,这样更利于团队合作和维护。

网友AZ(2025-03-08):
面对可能的错误情况,我们要预防按键长时间未释放或多键冲突问题。

网友BA:
添加注释是提高代码可读性和可维护性的重要手段。

网友BB:
为了让按键扫描和系统其他部分不互相干扰,把按键扫描做成一个独立的模块。

网友BC:
比如说电源不稳啊,外面的一些干扰什么的,都有可能会让机器状态出错。

网友BD:
简单来说,别让状态机太复杂,条件简单明了就好。

网友BE(2025-04-09):
在状态机里,给按键事件设置一个标志位,当按键被触发时,先检查标志位是否已置位,如果已置位,则忽略此次事件,否则置位并处理事件。

网友BF:
设置20到30毫秒消抖,稳稳按下按键。

网友BG:
用位掩码表示状态,每个位代表一个状态,减少内存使用,使用结构体数组存储状态转换表,降低CPU负担。

网友BH:
反复读取按键电平,看它是不是稳定不变的,这样就能确定按键是否真的被按下。

网友BI:
定时器精度取决于按键响应时间。先确定按键响应时间,再选择与之匹配的定时器。

网友BJ:
加个电容和电阻组成的滤波电路,让信号平滑,减少软件处理压力。

网友BK:
设置按键按下和释放的电压阈值,监测电压变化,当超过阈值时判断状态转换。

网友BL:
就像查重一样,反复核对引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