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问题排查

楼主(2024-12-30):
1、应对复位
单片机可能在运行过程中复位了,下面介绍几种类型,用来分析自己的单片机可能的复位类型,从而定位问题根源:

序号        分类        原因
1        看门狗        软件死机,无法喂狗,导致复位。
可能没有打印错误码,跟 硬复位 效果相同
2        内存泄露        内存泄露导致复位(有些单片机会打印 error码,比如bk3432:0xf2f2f2f2)
3        指针使用出错        -
4        数组越界        -
5        硬复位        上电复位 / 欠压复位 / RST引脚复位,寄存器会重置
6        软件复位        软件主动复位,可能是OTA完成等情况。(寄存器不会重置)

2、应对 程序死机/跑飞/死循环
序号        分类        原因
1        外设未初始化        硬件IIC、串口,在上电/休眠唤醒后,未执行初始化,但是又去 发送/读取 等操作,导致死机。
1、增加 软件看门狗 ,当程序死机无法喂狗,看门狗会让单片机复位。
2、如果程序死机时,软件看门狗也失效,那么就需要 增加 硬件看门狗芯片。

3、关键代码保护
程序中通过硬件SPI或者IIC跟外设通信,如果确认时序没有问题(正常情况可以读取数据或者发送数据),但是有时候在通信过程中,被其他中断抢占,造成SPI 时序延迟 导致出错。

解决方法:1、在SPI 通信开始前,关闭总中断;2、在SPI通信结束之后,再 打开总中断。
从而保护 关键代码运行不被干扰。类似于 通过 进入临界区 / 退出临界区(enter_critical() / exit_critical())的方式保护关键代码不受干扰。

4、蓝牙连接广播 造成异常
蓝牙连接广播较小(<200ms),造成偶现 屏幕显示异常、I2C通信异常等情况,可以把连接广播间隔设置成1.5s~2s。

网友A(2025-05-25):
硬件I2C、串口等外设,唤醒后未重新初始化,直接操作导致死机。

网友B:
蓝牙这一点貌似和单片机异常关系不大

网友C:
单片机问题排查需要结合软硬件协同分析

网友D:
这个格式有点问题 ,另外这个问题的大类很多  说的有点笼统了 可以详细分析一下吗

网友E:
确保板子的电源电压稳定且符合单片机的要求。

网友F:
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型号,考虑性能、接口、功耗等因素

网友G:
检查晶振是否正常起振。可以通过示波器测量晶振引脚的波形

网友H:
在关键位置添加看门狗(IWDG/WWDG),观察复位原因。

网友I:
考虑电磁干扰和抗干扰设计,确保设备在各种环境下稳定工作。

网友I:
检查去耦电容是否正确安装。如果去耦电容损坏或焊接不良,也会影响电源稳定性。

网友J:
如果LED能正常闪烁,则说明GPIO、系统时钟和基本的代码运行都是正常的。

网友I:
验证外设初始化(如 GPIO、UART、SPI 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K:
对于涉及安全的应用,采取措施防止恶意攻击和数据泄露,如加密通信、安全启动等。

网友L:
怀疑某段代码导致死机,通过注释一半代码验证问题是否消失,逐步缩小范围。

网友M:
硬件设计问题,电源供电问题,焊接问题,代码问题等几大问题源。

网友N:
合理使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工具,提高排查效率。

网友O:
优化设计方案,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降低物料和生产成本。

网友P:
过大的噪声或纹波,这可能会导致MCU或外设工作不正常。

网友Q:
用万用表测量 VCC/GND 电压

网友R:
没有断线或焊接问题。

网友S:
电源问题(电压不足、纹波过大)。

网友F:
检查电源、晶振、复位电路、引脚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T:
交换正常引脚与异常引脚,验证是否为硬件问题。

网友U:
合理设计电源电路,确保供电稳定,防止电压波动影响系统运行。

网友V:
检查所有外设(如传感器、LED、显示屏、通信模块等)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W:
示波器观察晶振引脚波形

网友X:
编写简单的代码来控制板载LED闪烁,以测试GPIO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Y:
排查业务逻辑(如状态机、算法实现)是否存在漏洞。

网友E:
检查代码是否正常运行到预期位置,或者在某个地方卡住。

网友Z:
结合工具逐步隔离问题。关键是重视细节

网友AA:
替换可疑芯片(如晶振、传感器)、PCB 板。

楼主:
用已知正常的代码段替换问题代码

网友AB:
总结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法,形成知识库,提升开发效率。

网友AC:
LED正常闪烁表明GPIO控制、时钟配置及代码执行无误。

网友Y:
PCB布线时应注意避免信号干扰,特别是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振荡器,严禁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网友AD:
检查固件代码逻辑,确保代码正确初始化了所有外设。

网友AE:
所有外设(如GPIO、UART、SPI、I2C等)都正确初始化。

网友AF:
在代码中加入UART调试输出,将程序运行状态、变量值、错误信息等打印到串口终端上,这有助于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AG:
中断处理错误(中断服务函数未清除标志、优先级配置冲突)。

网友AH:
在初始化和关键代码段设置断点,逐步运行代码,检查是否有异常情况

网友AI:
晶振不起振(焊接不良、负载电容不匹配)。

网友AJ:
堆栈溢出(局部变量过大、递归过深)。

网友AK:
注意环境因素对单片机的影响,如温度、湿度等,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元件性能变化。

网友AB:
重新下载程序,检查 Flash 擦除 / 写入是否正常。

网友E:
先硬件后软件,先最小系统后扩展功能

网友AL:
确认数据传输格式、时序、协议是否匹配。

网友AM:
串口发送固定数据,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

网友Z:
引脚配置错误

网友AN:
模拟信号(如ADC)与数字信号分开布线,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O:
负载电容的值正确,并且与晶振匹配。

网友V:
从硬件到软件,逐步缩小问题范围。

网友AP:
在电源引脚就近添加去耦电容

网友AQ:
短接复位引脚,手动复位测试。

网友O:
选择合适的晶振对单片机来说非常重要,必须考虑谐振频点、负载电容、激励功率、温度特性长期稳定性等参数。

网友AR(2025-07-02):
一般有问题都可以调试解决

网友AS:
检查外设配置参数,如GPIO方向、UART波特率、SPI时钟等,确保与硬件规格一致。

网友AT:
用Arduino库编写控制LED闪烁的代码:设置GPIO输出模式,循环改变电平状态。

网友AU:
看门狗复位和硬复位确实需要仔细区分,可以通过检查寄存器状态来判断。另外,对于内存泄露导致的复位,是否有推荐的内存管理工具或方法?

网友AV:
查看代码执行流程,确保每一步都在正确位置,检查是否存在循环或条件判断错误导致卡住。

网友AW:
当然可以。请提供具体的问题或内容,我会根据细节进行详细分析。

网友AX:
确保固件里所有外设如电机、传感器等的初始化语句无误,避免设备启动后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Y:
电源得稳当,电压要达标,别让单片机受苦。

网友AZ:
逐步用工具排查,细节处不可疏忽。

网友BA:
晶振不工作可能是焊接问题或电容不匹配,检查焊接和电容匹配度。

网友BB:
硬件问题可能涉及电源设计不当、焊接缺陷或电路布局不合理;代码问题可能是编程逻辑错误或接口配置错误。

网友BC:
设置断点,逐行运行,观察程序运行中是否有错误提示,确保代码稳定运行。

网友BD:
电磁干扰需防,电路设计要强,环境多变不慌。

网友BE(2025-08-01):
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看波形和信号,找出问题所在,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