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比较器的特性

楼主(2024-12-29):
芯片内嵌两个通用比较器COMP1 和COMP2,可独立使用(适用所有终端上的I/O 口),也
可与定时器结合使用。它们可用于多种功能,包括:
• 由模拟信号触发低功耗模式唤醒事件
• 调节模拟信号
• 与定时器输出的PWM 相结合,组成逐周期的电流控制回路

比较器主要特征
• 轨对轨比较器
• 每个比较器有可选门限
– 可复用的I/O 引脚
– 内部比较电压CRV 可选择AVDD 或者内部基准电压的分压电压值
• 可编程迟滞电压
• 可编程的速率和功耗
• 支持比较结果的滤波功能
• 输出端可以重定向到一个I/O 端口或多个定时器输入端,可以触发以下事件:
– 捕获事件
– OCref_clr 事件(逐周期电流控制)
– 为实现快速PWM 关断的刹车事件
• 两个比较器可以组合在一个窗口比较器中使用。
• 每个比较器都可产生中断,并支持把CPU 从睡眠和停机模式唤醒(通过EXTI 控制器)。
• COMP1/2 有4 个正相输入和4 个反相输入,带有轮询功能
– 可以实现定周期切换的轮询功能
– 可控制轮询通道1/2/3 或1/2
– 可选固定反向输入端

网友A(2025-02-20):
灵动微电子的比较器(以MM32SPIN2x系列中的比较器为例)具有多个显著特性,这些特性使其非常适合于电机控制和其他需要高精度模拟信号处理的场合。

网友B:
其实MM32SPIN2x系列MCU内嵌五个独立的电压比较器(COMP1、COMP2、COMP3、COMP4、COMP5),可独立使用,也可组合使用。

网友C:
一般来说灵动的所有比较器均适用于MCU上的所有I/O口,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网友D:
波形产生与变换,电压比较器能够作为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接口,用于波形产生和变换电路

网友E:
针对电机应用中的过流比较等功能,提供了安全可靠的监测手段

网友F:
低功耗模式唤醒,可由模拟信号触发低功耗模式唤醒事件,有助于节省能耗。

网友G:
与定时器结合使用,与定时器输出的PWM相结合,可以组成逐周期的电流控制回路,实现精确控制。

网友H:
输入选择多样,反相输入可选为内部比较电压CRV,该电压可选择AVDD或者内部基准电压Vref的分压电压值

网友I:
输出可以选择为IO端口,也可以重定向到定时器的输入端,或触发外部中断。

网友J:
比较器具有可选的滤波周期和迟滞电压,能够最大程度地消除输入电压波动带来的干扰。

网友K:
MCU内部的比较器主要在做电机控制应用是会用到

网友L:
芯片内嵌两个通用比较器COMP1 和COM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