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常见的三种钻孔详解

楼主(2024-12-29):
导通孔(VIA),这种是一种常见的孔是用于导通或者连接电路板不同层中导电图形之间的铜箔线路用的。比如(如盲孔、埋孔),但是不能插装组件引腿或者其他增强材料的镀铜孔。因为PCB是由许多的铜箔层堆迭累积而形成的,每一层铜箔之间都会铺上一层绝缘层,这样铜箔层彼此之间不能互通,其讯号的链接就靠导通孔(via),所以就有了中文导通孔的称号。

特点是:为了达到客户的需求,电路板的导通孔必须要塞孔,这样在改变传统的铝片塞孔工艺中,用白网完成电路板板面阻焊与塞孔,使其生产稳定,质量可靠,运用起来更完善。导通孔主要是起到电路互相连接导通的作用,随着电子行业的迅速发展,也对印制电路板制作的工艺和表面贴装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导通孔进行塞孔的工艺就应用而生了,同时应该要满足以下的要求:1.导通孔内有铜即可,阻焊可塞可不塞。2.导通孔内必须有锡铅,有一定的厚度要求(4um)不得有阻焊油墨入孔,造成孔内有藏锡珠。3.导通孔必须有阻焊油墨塞孔,不透光,不得有锡圈,锡珠以及平整等要求。

楼主:
盲孔:就是将PCB中的最外层电路与邻近内层以电镀孔来连接,因为看不到对面,所以称为盲通。同时为了增加PCB电路层间的空间利用,盲孔就应用上了。也就是到印制板的一个表面的导通孔。    特点:盲孔位于电路板的顶层和底层表面,具有一定的深度,用于表层线路和下面的内层线路的链接,孔的深度通常不超过一定的比率(孔径)。这种制作方式就需要特别注意钻孔的深度(Z轴)要恰到好处,不注意的话会造成孔内电镀困难所以几乎无厂采用,也可以把事先需要连通的电路层在个别电路层的时候就先钻好孔,最后再黏合起来,可是需要比较精密的定位及对位装置。

楼主:
埋孔,就是PCB内部任意电路层间的链接但未导通至外层,也是未延伸到电路板表面的导通孔意思。  特点:在这个制程无法使用黏合后钻孔的方式达成,必须要在个别电路层的时候就执行钻孔,先局部黏合内层之后还的先电镀处理,最后才能全部黏合,比原来的导通孔和盲孔要更费工夫,所以价钱也是最贵的。这个制程通常只使用于高密度的电路板,来增加其他电路层的可使用空间    在PCB生产工艺中,钻孔是非常重要的,不可马虎。因为钻孔就是在覆铜板上钻出所需要的过孔,用以提供电气连接,固定器件的功能。如果操作不当,过孔的工序出现了问题,器件不能固定在电路板上面,轻则影响使用,重则整块板子都要报废掉,所以钻孔这个工序是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