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Designer常用快捷键整理

楼主(2024-12-29):
1. 基本操作 - Q:进入快速选择模式。 - Ctrl+单击:在PCB视图中高亮直接相连的网络。 - Alt+单击:高亮某个网络(PCB视图下)。 - Ctrl+Shift+鼠标滚动:调整PCB格点大小。

楼主:
2. 选择与调整 - AlignLeft/AlignRight/DistributeHorizontally/AlignTop/AlignBottom/DistributeVertically:对元件或网络进行左对齐、右对齐、水平分布、顶对齐、底对齐和垂直分布。 - Select (S):选择对象。 - Invert Selection (Shift+I):反向选择当前选中对象。 - Line Select (Shift+L):线选,按住Shift+L并拖动鼠标可选择连续的元件。 - Toggle Selection (空格键):切换选中状态。 - Move Components (空格键+Ctrl+拖动):移动器件。

楼主:
3. 视图与显示 - Zoom In (Ctrl+滚轮向前) / Zoom Out (Ctrl+滚轮向后):放大/缩小视图。 - Redraw (Ctrl+D):刷新视图。 - Display (D):显示或隐藏特定的PCB对象,如网络、坐标、网格等。 - View Configuration (V+C):配置视图的显示选项。

楼主:
4. 走线与布线 - Move to Other Layer (Shift+空格键):在走线时切换到其他层。 - Route (R):走线。 - Gloss Selected (Ctrl+Alt+G):优化所选走线。 - Tab:在走线状态下,按Tab键可以更改走线的间距和线宽。 - Delete (Delete):删除选中的对象。

楼主:
5. 快速导航 - Previous/Next Object (S+O/S+P):在对象之间前后导航。 - Select Class (S+C):选择特定类别中的对象。

楼主:
6. 检查与搜索 - Find (Ctrl+F):查询与搜索器件或网络。 - Parameter Query (Shift+H):参数查询。 - Query & Search (Shift+M):执行高级查询与搜索。

楼主:
7. 网格与层管理 - Grid Setup (Ctrl+G):设置栅格大小和单位。 - Layer Stack Manager (L+M):打开层叠管理器。 - Net Ties (T+T):连接不同网络点。 - Pad to Pad Routing (P+M):在两个焊盘之间进行走线。

楼主:
8. 设定与规则 - Classes (C):进入Class设置。 - Board Setup (B+U):进行PCB规则设置。

楼主:
9. 特殊功能 - Toggle Visibility (T):切换板子的显示与隐藏。 - Board Insight Lens (B+I):板的洞察力镜头,提供局部视图放大。 - DRC Rebuild (T+M):复位DRC检查。 - Net Highlighting (N):高亮某个网络(SCH视图下)。

楼主:
10. 其他 - Re-annotate Components (J+N):对PCB中的位号重新编排。 - Tearing (T+D):快速定义板框。 - Pour Copper (空格键+Ctrl+拖动):整板铺铜。 - Polygon Pours (P+G):铺多边形块铜。 - Tented Vias (T+V):泪滴增加或移除。 - Track Tweak (T):跟踪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