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 TLF35584介绍

楼主(2024-12-29):
TLF35584是英飞凌推出的针对车辆安全应用的电源管理芯片,符合ASILD安全等级要求,
具有高效多电源输出通道,宽电压输入范围,根据不同的型号有3.3V和5.0V两种命名。
可以为MCU提供600mA的电源,可以提供200mA的电源给通信,还可以提供精确的参考
电压给ADC使用,具有SPI通信,可以监控和配置该芯片。我们以TLF35584QVVS2型号的
使用来做介绍。
TLF35584的封装类型以及电压分类如下表所示:

TLF35584系统框图:

网友A:
符合ASILD安全等级

网友B:
LF35584是英飞凌推出的针对车辆安全应用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
TLF35584的封装小巧

网友D(2025-02-28):
TLF35584 支持宽电压输入范围,适用于典型的汽车电源环境。该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通常可达 6V 到 40V,能够应对汽车电源波动和启动时的瞬态变化。

网友E:
可编程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入电压范围通常可达 6V 到 40V

网友F(2025-03-30):
TLF35584是英飞凌推出的针对车辆安全应用的电源管理芯片,符合ASILD安全等级要求

网友G:
通过内置参考电压为 ADC 提供精确的参考电压,确保汽车传感器数据的高精度采集。

网友H(2025-04-29):
TLF35584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电源管理芯片,能够满足现代汽车电子系统对安全性、稳定性以及多电源输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