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O™] CYT2B6读取workflash进入Cy_SysLib_ProcessingFault

楼主(2024-12-29):
当读取workflash时,如果读取的地址上没有数据,就会进入Cy_SysLib_ProcessingFault,所以在读取work flash之前需要使用blank check判断读取的地址上是否有数据,请确保已有数据,读取erased 地址会造成ECC error:

网友A:
读取erased 地址会造成error

网友B:
学习一下相关知识

网友C:
读取workflash时,如果读取的地址上没有数据,就会进入Cy_SysLib_Processing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