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30的LVD中断,掉电写数据进单片机flash

楼主(2024-12-29):
选的VCC作为输入电压,电压阈值为3.0V,想掉电瞬间写数据保存在单片机内部flash中。但是不成功,只能擦除却无法写入,数据读出来是0xff。有大神能解释下吗?

网友A:
你难道不测试一下没掉电,即正常时,写入读取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了再试掉电下的么?
另外你写完后,电压还剩多少?如果低于多少写FLASH是不会成功的,写FLASH手册中有要求,电压不能低于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难道不测试一下没掉电,即正常时,写入读取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了再试掉电下的么?
另外你写完后,电压还 ...

不掉电写入正常的。掉电了就不正常了,能擦除但无法写入。

网友B:
应该是小数据量的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掉电写入正常的。掉电了就不正常了,能擦除但无法写入。

擦可以写不可以的根本原因是你擦的过程把你掉电后所有板子上的电能都消耗完了。
你想掉电写也能成功就要让板子在掉电后有更多的能量可以提供。
怎么提供这个能量是另外一个讨论话题。

网友D(2025-04-30):
这种情况很可能与 Flash 写入操作的电压要求、时序问题、或者 Flash 的写保护机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