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 keil 修改代码后又恢复代码,功能没有恢复

楼主(2024-12-30):
一个485通信的程序A,功能正常。
对A修改,main函数开头加了一个for循环对数组初始化赋值,结果通信连接失败。
删除这个for循环恢复原来的代码后,连接仍然失败,这时候必须用A程序的hex文件下载,功能才能恢复。
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有遇到过吗?stc12系列单片机

网友A:
原来的hex是你编译的吗?

网友B:
回复原来代码后,编译,将HEX文件与之前的HEX文件比较,看是否一样。
这种情况,应该是程序修改了某个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原来代码后,编译,将HEX文件与之前的HEX文件比较,看是否一样。
这种情况,应该是程序修改了某个地方 ...

仔细查了下,还是代码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