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在PCBA中DIP的生产步骤介绍

楼主(2024-12-30):
DIP(双列直插式封装)是PCBA生产加工中的一种生产工艺,主要步骤如下:

1.插件前准备
元器件检验:检查元器件的规格、型号和外观质量等,确保符合要求。比如检查引脚是否有变形、氧化等情况。
PCB检查:查看PCB板的外观是否完好,有无短路、断路,以及焊盘是否符合标准。

2.元器件插件
手工插件:工人根据PCB板上的丝印标识,将元器件的引脚插入对应的焊盘孔中。例如,将直插式电容、电阻等元件插入相应位置。
自动插件:使用自动插件机,通过程序控制,将元器件快速、准确地插入PCB板,适合批量生产,效率较高。

3.波峰焊
助焊剂涂覆:在焊接前,给PCB板上要焊接的部位涂上助焊剂,以提高焊接质量,助焊剂可以去除氧化物并增强焊锡的流动性。
预热:对PCB板进行预热,使助焊剂活化,减少热冲击,一般预热温度在100 - 150℃左右。
波峰焊接:让PCB板通过熔化的焊锡波峰,使元器件引脚与焊盘焊接在一起,焊锡温度通常在230 - 260℃。

4.焊接后处理
清洗:用清洗设备和专用清洗剂去除PCB板上残留的助焊剂和杂质,防止腐蚀等问题。
检查和修复:进行目视检查或使用设备检测焊接质量,对有焊接缺陷(如虚焊、短路等)的地方进行修复。

网友A:
DIP(双列直插式封装)是PCBA生产加工中的一种生产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