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 lptimer失效问题

楼主(2024-12-30):
  lptimer用作时间同步,比较寄存器(LPTIMER_CMPV)用来定时触发,自动重载寄存器(LPTIMER_CAR)固定为0xFFFFFFFF,LPTIMER_CAR 和LPTIMER_CMPV 影子寄存器禁止使能。
  当lptimer在计时中,插入一个新的定时器,更新LPTIMER_CMPV 失败,中断丢失:
   1).   定时器已经设定在0x78000触发比较中断。
   2).   (假设)定时器在计时到0x76000时, 更新比较定时器到0x76020.
   3).   定时器中断丢失,停止debug, 查看比较定时器设定为0x78000,没有被更新为0x76020,而且也没有在0x78000处触发中断(定时器计数器已经远远大于它)。

   比较寄存器更新操作指令:

static void timer_clock_set_timeout(int32_t ticks, bool idle){

    do{
        last_count_read = LPTIMER_CNT(LPTIMERN);
    }while(last_count_read != LPTIMER_CNT(LPTIMERN));
    LPTIMER_CMPV(LPTIMERN) = (uint32_t)(last_count_read + CLAMP(ticks, LPTIM_GUARD_VALUE, 0x7FFFFFFF));
}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检查软件库版本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C:
检查外部时钟源的连接和信号质量。

网友D:
如果GD32L233处于低功耗模式,请检查低功耗模式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检查初始化代码

网友F:
时钟配置可能有错误吧

网友G:
中断优先级和中断使能是否已经正确配置。

网友H:
检查LPTIMER的预分频器、计数器模式、输出模式等参数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I(2025-02-28):
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与定时器计时和寄存器更新机制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