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2A]
时而烧进去时而烧不进去?

楼主(2024-12-30):
哪里错了?
换了3个DapLink,

网友A:
烧录器故障或不稳定

网友B:
使用稳定的电源供应,避免电源波动对烧录过程的影响。

网友C:
烧录器的驱动程序可能不正确或版本过旧

网友D:
芯片可能处于休眠状态或存在其他硬件故障

网友E:
在烧录过程中可能存在外部干扰,如电源波动、电磁干扰等

网友F:
可以尝试对芯片进行复位或重新编程

网友G:
更新烧录器驱动程序

网友H:
烧录文件可能存在错误或损坏,或者烧录设置不正确,导致烧录失败

网友I:
检查烧录器的连接和接口没有损坏或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器故障或不稳定

换了3个烧录器,不可能都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稳定的电源供应,避免电源波动对烧录过程的影响。

用的电脑USB插口,因该不会不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录器的驱动程序可能不正确或版本过旧

这个有可能

网友J:
同意13楼的意见,如果用USB集线器连接什么的都不会有问题,下载有可能出错。以前遇到过,直接连接笔记本的USB口就都OK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意13楼的意见,如果用USB集线器连接什么的都不会有问题,下载有可能出错。以前遇到过,直接连接笔记本的U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