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疯狂的经历】+ 彻查屏幕抖动的始末

楼主(2024-12-30):
记得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带屏幕显示的项目,在第一次打板后,测试中发现:连续开关机后画面V方向闪烁, 整屏抖动.本来项目进度非常进展.每一次打板间隔的时间都很短.几乎没有什么debug时间,而这个平台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全新平台.对于平台的表现和性能了解的很少.在第一次打板后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都表现的很紧张.于是,第一时间开始了紧张的debug过程:首先复现问题,然后抓所需要的波形和信号,复现抖动后,主板端测试LVDS相关信号和供电都正常。以下是相关信号信号和波形:
板端测试MIPI相关信号完整性正常。这就比较奇怪和麻烦了.所测试的信号波形和时序都正常,就不能判断问题在哪里了.经过更细致的测试,LVDS的信号都测试一遍后发现了问题所在:系统input timing check(使用LVDS to TTL 转板):DE/Hsync 存在抖动 :
驱动芯片目前设置是DE mode,由于系统在V-blanking时不送 DE,需要IC內部自行做出內建DE来产生V-blanking时的line数,而 Vblanking 的內建DE基准前一个frameHtotal所决定。因此若当系统的信号在Htotal抖动则会造成V-blanking在每个frame间的计算基准不同,也就是V-blankingframe间存在差距。
找到问题所在,那么改善方向就是两个:
1,切换同步模式改为Sync Mod
2,修改DE 模式下的时序;
于是我们几个人连夜找供应商讨论起来改善方案.
改善方案一:
改成SYNC模式好改,就是跳个电阻,但影响未知,需要很多部门进行测试,之前将两台出现过显示抖动的样机屏幕端更换成SYNC mode后,连续开关机60次左右,未出现显示抖动的现象。但手动验证样品数量不多,不能断定所有样品改成SYNC mode后不会有抖动的现象发生,需要软测进行多数量的压力测试。
改善方案二:
按照器件规格书中的时序进行优化启动和下电时序.继续进行加严测试.
这个是DE模式的原理:LCD在显示可视数据之前,在行数据上有HFPHBPHSYNC,在列数据上有VFPVBPVSYNC,而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是可以显示的数据,因此LCD的驱动和LCD之间需要采用某种方式来同步,比如让LCD知道现在我在发送的是HFP时序,你不要显示出来;或者通知LCD,现在开始后面的数据是可视数据,你可以开始显示了。为实现这种目的,有两种方式:DE模式和HV模式。
这个是我们修改前和修改后测试数据,从测试来看,改善还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