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接PE大地存在环形导致烧RS485

楼主(2024-12-30):
如图,这是高压设备里面一套小单元,烧485,这个接大地存在一部分环形,是否有问题?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信号地没有共地的原因

网友B:
通常是“我司设备”内部经过{1MΩ//10nF}接大地PE。即使你外接PE,也不会损坏。除非,你没有经过{1MΩ//10nF},而是直接接PE!
这就可能感应进去,最高可达110Vac。极有可能击穿,不冒烟的那种。

漆黑烧的,冒黑烟

网友C:
没有哪个电工敢保证所有的地线不带电。接地线再粗,也还是有限度的。

网友D:
或许PE没有良好接地,
AB和PE之间接的什么?

屏蔽层,没直接电气,像是感应过去的浪涌电压 电流

网友E:
从图上看,,没有地环路,但还要排除一下两个设备内部的485收发器芯片的GND和PE是什么关系,如果都直接连到PE,那就是有环路了

网友F:
什么情况出现的故障?

网友G(2025-03-05):
顶一下   如果问题解决了
麻烦楼主  分享一下   解决方案

楼主(2025-04-19):
引用 网友G:
顶一下   如果问题解决了
麻烦楼主  分享一下   解决方案

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不接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