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5.41版本编译错误问题

楼主(2024-12-30):
安装了新版本的MDK 5.41版本,打开原来的工程,一大堆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编译器版本问题,安装了ARM_Compiler_5.06u7,还是会出现问题,需要一个特殊的操作方法,在此记录一下。

按照默认路径安装编译器 ARMCompiler_506_Windows_x86_b960

再把这个文件及复制到MDK安装目录ARM下

再在MDK开发工具中按路径添加新的编译器,重新编译。
如果是直接把编译器安装在\Keil_v5\ARM目录下,不会出现这个文件夹,只能安装在别处,再复制过来。
如果换了新版本软件出现各种错误提示,不妨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A:
如果原工程使用的是 ARM Compiler 5,则在 Toolchain 部分选择 ARM Compiler 5。
如果你的目标是 ARM Compiler 6,则应选择 ARM Compiler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