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RTC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4-12-30):
‌1、时钟信号源‌:RTC可以从不同的时钟信号源中选择一个作为其时钟信号源,常见的有LSI(内部时钟信号)、LSE(外部时钟信号)和HSE_RTC(其他外部时钟信号)‌
‌2、预分频器‌:时钟源信号经过校准后成为时钟信号RTCCLK,再通过预分频器得到1Hz的时钟信号ck_spre‌
‌3、实时时钟和日历数据‌:RTC内部有三个影子寄存器,分别对应亚秒数据、时间和日期。系统会定期将当前的日历值赋值到这些影子寄存器中‌
‌4、周期性自动唤醒‌:RTC有一个16位的自动重载递减计数器,可以产生周期性的唤醒中断,通常定时一秒‌
‌5、可编程闹钟‌:RTC有两个可编程闹钟,当闹钟触发时会产生事件信号‌
‌6、时间戳和入侵检测‌:RTC可以记录时间戳和进行入侵检测,当检测到入侵事件时会产生中断信号‌

网友A:
RTC的工作原理通常基于一个高精度的振荡器(如晶体振荡器),该振荡器产生稳定的脉冲信号

网友B:
脉冲信号的频率非常稳定,通常为32.768kHz,是实时时钟常用的频率

网友C:
RTC内部的计数器对这些脉冲信号进行计数,并通过分频器将高频信号转换为低频信号,从而计算出当前的时间

网友D:
为了防止设备断电时时间信息丢失,RTC通常配备有电池备份功能

网友E:
一些RTC还具备闹钟功能,可以在设定的时间触发中断或产生信号,以提醒用户或触发设备的特定操作

网友F:
RTC是一种能够在设备中持续运行并准确记录时间的电子组件

网友G:
RTC通常配备有电池

网友H:
RTC内部有三个影子寄存器,分别对应亚秒数据、时间和日期。

网友I:
RTC可以记录时间戳和进行入侵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