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CW32L0开发板学习记录六:IIC读取MPU6050数据

楼主(2024-12-30):
前言:实物如图所示,购买的MPU 6050模块,在其他32的单片机里面研究过一次,现在将软件代码工程移植到CW32L010开发板里面,也可以正常使用,这里使用了软件模拟出来的IIC与模块进行通讯。
一:MPU6050模块的基本介绍
1. MPU6050是一种常用的六轴姿态传感器模块,结合了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计,以及一个可扩展的数字运动处理器DMP(Digital Motion Processor),可用I2C接口连接一个第三方的数字传感器,比如磁力计。MPU6050 对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分别用了三个16 位的ADC(0~65535),将其测量的模拟量转化为可输出的数字量。为了精确跟踪快速和慢速的运动,传感器的测量范围都是用户可控的,
MPU-6000(6050)的角速度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与±2000°/sec (dps),可准确追踪快速与慢速动作,并且,用户可程式控制的加速器全格感测范围为±2g、±4g±8g与±16g。产品传输可透过最高至400kHz的IIC或最高达20MHz的SPI(MPU-6050没有SPI)。MPU-6000可在不同电压下工作,VDD供电电压介为2.5V±5%、3.0V±5%或3.3V±5%,逻辑接口VDDIO供电为1.8V± 5%(MPU6000仅用VDD)。MPU-6000的包装尺寸4x4x0.9mm(QFN),在业界是革命性的尺寸。其他的特征包含内建的温度感测器、包含在运作环境中仅有±1%变动的振荡器。:
二:硬件资源以及引脚配置
CW32L010开发板,0.96的OLED模块,MPU6050模块,调试器使用的WCH-link;
【GY-521模块与CW32L010开发板连接方式】:            VCC<-->+DVCC
GND<-->DVSS
SCL<-->PB5
SDA<-->PB4
【OLED显示屏与CW32L010开发板连接方式】:             VCC<-->+DVCC
GND<-->DVSS
SCL<-->PA3
SDA<-->PA4
注:SCL和SDA是连接MCU的IIC接口,MCU通过这个IIC接口来控制MPU6050,
另外还有一个IIC接口:AXCL和 XDA,这个接口可用来连接外部从设备,比如磁传感 器,这样就可以组成一个九轴传感器。VLOGIC是IO口电压,该引脚最低可以到1.8V,我们 一般直接接VDD即可。AD0是从IIC接口(接MCU)的地址控制引脚,该引脚控制IIC地址 的最低位。如果接GND,则MPU6050的IIC地址是:0X68,如果接VDD,则是0X69,注意: 这里的地址是不包含数据传输的最低位的(最低位用来表示读写)
MPU6050的默认IIC地址是:0X68,如果AD0接VDD,则是0X69。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地址0x68(110 1000)和0x69(110 1001)是不包含最低位的7位数据,通常最低位用于表示IIC主机的读取数据/写数据模式。如默认情况下对MPU6050进行写操作,则发送地址0xD0(1101 0000),读操作则发送地址0xD1(1101 0001)。
寄存器说明:
该寄存器是配置陀螺仪输出速率的分频器,用于为MPU-6050生成采样速率。这里有个公式:采样频率=陀螺仪输出频率/(1+采样分频数)。当 DLPF(数字低通滤波器,见寄存器Configuration)禁用时,陀螺仪输出频率为8kHz;当 DLPF 使能,陀螺仪输出频率=1KHz。
该寄存器为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配置外部帧同步(FSYNC) 管脚的采样和数字低通滤波(DLPF)设置。其中,数字低通滤波器DLPF由DLPF_CFG配置。根据下表所示的DLPF_CFG值对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进行滤波。
FS为陀螺仪输出频率。SMPLRT_DIV由预设定的采样频率根据上述的公式计算得出。一般情况下,DPLF滤波频率为采样频率的一半,如设定采样频率为50Hz,由表可知当FS为1kHz,SMPLRT_DIV的值为1000/50-1=19。
该寄存器是用来触发陀螺仪自检和配置陀螺仪的满量程范围。其中,XG_ST、YG_ST、ZG_ST分别用来设置陀螺仪X轴、Y轴、Z轴自检,置0则不触发自检。FS_SEL[1:0]用于设置陀螺仪的满量程,如下表:
我们一般设置为3,即满量程为±2000°/s
寄存器是用来触发加速度计自检和配置加速度计的满量程范围。同时这个寄存器也可以用于配置数字高通滤波器(DHPF)。其中,XA_ST、YA_ST、ZA_ST分别用来设置加速度计X轴、Y轴、Z轴自检,置0则不触发自检。AFS_SEL[1:0]用于选择加速度计的满量程范围,如下表:
我们一般设置为0,即满量程为±2g
主要代码如下:
void GY_521_Init(void)  //GY-521初始化
{
        GY521_GPIO_Init();  //GPIO初始化
        //解除睡眠,失能温度传感器,选择X轴的陀螺仪时钟
        WriteData(GY521_ADDR, MPU6050_PWR_MGMT_1, 0x09);
        WriteData(GY521_ADDR, MPU6050_CONFIG, 0x06); //低通滤波
        WriteData(GY521_ADDR, MPU6050_SMPRT_DIV, 0x09); //1KHz十分频为100Hz
        WriteData(GY521_ADDR, MPU6050_GYRO_CONFIG, 0x18);//陀螺仪最大量程:正负2000°/秒
        WriteData(GY521_ADDR, MPU6050_ACCEL_CONFIG, 0x18);//加速度计最大量程:正负16g
}
void MPU6050_GetData()  //获取MPU6050六轴数据
{
        uint8_t MPU6050_Raw_Data[14]={0};
        //以MPU6050_ACCEL_XOUT_H为起始地址,连续读取14字节的数据
        ReadData(GY521_ADDR,MPU6050_ACCEL_XOUT_H,MPU6050_Raw_Data,14);
        //数据处理
        Adata.X=(MPU6050_Raw_Data[0]<<8)|MPU6050_Raw_Data[1];
        Adata.Y=(MPU6050_Raw_Data[2]<<8)|MPU6050_Raw_Data[3];
        Adata.Z=(MPU6050_Raw_Data[4]<<8)|MPU6050_Raw_Data[5];
        Gdata.X=(MPU6050_Raw_Data[8]<<8)|MPU6050_Raw_Data[9];
        Gdata.Y=(MPU6050_Raw_Data[10]<<8)|MPU6050_Raw_Data[11];
        Gdata.Z=(MPU6050_Raw_Data[12]<<8)|MPU6050_Raw_Data[13];
}

void display_MPL3115A2(struct MPL3115A2 *p)
{

                OLED_ShowSignedNum(2,8,p->pre,5);
                OLED_ShowSignedNum(3,8,p->Alt,5);
                OLED_ShowSignedNum(4,8,p->Tmp,5);
}
因为使用的模拟的IIC 操作过程和OLED操作类似,这里i就不重复介绍
实物测试图片如下:

网友A:
在读取或写入MPU6050的寄存器之前,需要先发送设备地址和相应的读写位。
读写操作后,内部地址指针会自动加一,因此需要注意地址指针的变化。

网友B:
在读取数据之前,需要将SDA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但在开漏输出模式下,如果施密特触发器打开,也可以不设置为输入模式直接读数据)。

网友C:
在读取数据的过程中,注意处理可能的中断和错误情况。例如,检查设备ID以确认MPU6050已正确连接,并在读取寄存器时处理可能的通信错误

网友D:
在读取数据时,可能会遇到IIC通信错误或数据校验错误。确保在软件中实现错误处理机制,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E:
MPU6050传输的数据通常为16位无符号整型,可能以补码形式存在。
需要根据数据手册正确解析数据,以获取加速度、角速度等参数。

网友F:
连接SCL(时钟线)和SDA(数据线),并在每条线上加上4.7kΩ的上拉电阻,以确保信号的稳定。

网友G:
MPU6050的加速度和陀螺仪数据以16位补码形式存储在寄存器中。读取数据后,需要进行适当的转换,以获得实际的加速度和角速度值。参考MPU6050的数据手册

网友H:
MPU6050 返回的数据是以字节为单位的,并且数据格式有特定的规定。例如,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是 16 位的有符号整数,在读取数据后,需要根据数据手册中的说明,正确地将字节组合成完整的数据,并进行符号位的处理。

网友I:
实现适当的错误检测机制,例如检查NACK条件或者超时情况,以便能够在出现问题时采取适当的措施。

网友J:
MPU6050的数据更新率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设置。

网友K:
微控制器的I2C接口已正确初始化,包括设置合适的时钟速率和地址。使用开漏输出模式,并在SCL和SDA线上添加适当的上拉电阻(通常为4.7kΩ),以保证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L:
I2C通信的时钟频率应保持在MCU和MPU6050都能支持的范围内。
通常建议时钟频率保持在1MHz以下,以避免干扰和提高通信稳定性。

网友M:
MPU6050有两个IIC地址,分别是0x68和0x69,这取决于AD0引脚的电平。确保在读取数据时使用正确的设备地址。

网友N:
MPU6050 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通常工作电压为 3.3V 或 5V。要确保电源的纹波系数较小,并且在数据读取过程中不会出现电压波动。如果电源不稳定,可能会导致 MPU6050 工作异常,从而影响数据读取的准确性。

网友O:
IIC 总线有一定的数据传输速率限制,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置 SCL 时钟频率。如果时钟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 MPU6050 无法及时响应,出现通信错误;如果时钟频率过低,则会影响数据读取的速度。同时,在每次发送或接收数据后,要根据 MPU6050 的数据手册给出的响应时间,适当设置等待时间,以确保数据传输的完整性。

网友P:
MPU6050内置了数字滤波器,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调整滤波器的参数,以改善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Q:
MPU6050 输出的数据可能需要进行校准和单位换算。

网友R:
可以在通信端口串联电阻和电容,以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I:
MPU6050支持中断功能,可以通过配置中断引脚来实现数据就绪中断。这可以减少CPU的轮询次数,提高系统的效率。

网友S:
MPU6050有不同的电源管理模式,包括睡眠模式和唤醒模式。

网友T:
IIC 总线是开漏输出的,需要在 SCL 和 SDA 线上连接合适的上拉电阻。一般来说,上拉电阻的阻值可以选择在 2kΩ - 10kΩ 之间。例如,使用 4.7kΩ 的上拉电阻是比较常见的做法。上拉电阻值过小会导致电流过大,可能损坏芯片;上拉电阻值过大则会使信号上升沿变缓,影响通信速度和稳定性。

网友U:
MCU的GPIO引脚应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以匹配I2C总线的开漏输出特性。

网友V:
SCL和SDA引脚通常需要配置为上拉电阻,阻值一般在4.7KΩ左右,以确保在空闲状态时保持高电平。

网友W:
IIC接口读MPU6050的数据,速率还是低了点。

网友X:
MPU6050内部有一个FIFO缓冲区,可以用来存储传感器数据。如果你不使用FIFO,可以直接从相应的数据寄存器读取最新的测量结果。
使用INT_PIN_CFG寄存器中的DLPF_FS位来配置数字低通滤波器,它可以影响数据更新速率和噪声水平。

网友Y:
注意I2C总线的速度限制,以及MPU6050的最大工作频率。不要超出其处理能力范围内的请求频率。

网友J:
如果可能的话,利用已经调试好的硬件抽象层(HAL)或者官方提供的SDK,这些库往往包含了经过验证的I2C通信例程,可以帮助简化开发过程并减少出错几率。

网友Z:
IIC读取MPU6050数据速率是多少?

网友AA:
MPU6050的传感器读数可能会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在需要高精度的应用中,考虑使用温度补偿。

网友AB:
MPU6050的设备地址由固定部分和可编程部分组成。

网友AC:
IIC 协议规定了严格的读写操作顺序。在读取 MPU6050 数据时,首先要发送起始条件,然后发送设备地址和写操作位(用于设置 MPU6050 的内部寄存器指针),接着发送要读取数据的寄存器地址,再次发送起始条件和设备地址以及读操作位,最后才能开始读取数据。在程序编写中,要严格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操作,任何一个步骤出错都可能导致读取失败。

网友AD:
在发送读取命令和接收数据时,必须严格遵循I2C的时序要求。确保在发送每个字节后正确处理应答信号,以避免数据丢失或通信错误

网友AE:
IIC读取MPU6050数据

网友AF:
scl和sda引脚通常需要配置为上拉电阻,典型值约为4.7k,以确保它们在空闲状态下保持高电平。

网友AG:
iic接口从mpu6050读取数据,但速率仍然有点低。

网友AH:
学习记录六:在CW32L0开发板上,通过IIC协议读取MPU6050传感器数据。配置寄存器,解析输出数据,理解加速度和陀螺仪数据特性。

网友AI:
MPU6050是一种常用的六轴姿态传感器模块,结合了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计,以及一个可扩展的数字运动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