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D快充电源接诱骗器输出高压大电流给负载,比如接上诱骗器之后才能输出28V5A给负载,...

楼主:
PD快充电源接诱骗器输出高压大电流给负载,比如接上诱骗器之后才能输出28V5A给负载,那诱骗器本身要承受140W的功率?或者说要承受5A的电流?诱骗器能过那么大电流?因为充电头输出确实是经过诱骗器之后才给到负载电压电流的

网友A(2024-12-31):
这理解有点跑偏了,“经过诱骗器”不假,那不还得看怎么经过的么。

网友A:
举个例子,直流电源端口还经过了安规电容给设备供电,电容不是隔直的吗,怎么还能供电呢,哈哈

网友B:
诱骗器只是将信号脚拉高拉低

楼主:
有谁知道的?这玩意没有大功率MOS  是怎么经过大电流的

网友C:
我尝试了使用20V来做汽车电子产品的测试,觉得效果很好,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尝试了使用20V来做汽车电子产品的测试,觉得效果很好,很方便

电压都是没问题  主要大电流怎么通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都是没问题  主要大电流怎么通过的

铜皮直接通过,200mil不够就400mil,不够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直接通过,200mil不够就400mil,不够再加

你确定是吧

网友D:
“诱骗器”这三个字最真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都是没问题  主要大电流怎么通过的

大电流也不需要用这种啊,老不起就是1-2A的东西

网友A:
找个诱导芯片看看就了解啦,不需要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