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L307A如何复位

楼主(2024-12-30):
ML, L3, 30, pi, GPIO, IO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 GPIO_PIN_SET);
    HAL_Delay(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0);

编译,烧写。
然后在把这几行注释掉,编译烧写,指示灯就慢闪了,表示连上服务器了。
如果不这样就不行。
大神看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离谱,你是用什么做的,RTOS?

网友B:
长距离传输或没有正确屏蔽的信号线很容易拾取外部电磁噪声。特别是在高速数字信号或高功率信号旁边传输模拟信号时,可能会导致噪声被注入到信号线上,进而影响 ADC 的采样结果。

楼主:
不是,HAL库

网友C:
不上图纸?

网友D:
复位可以用AT指令复位,也可以用硬件对IO控制实现复位的

网友E:
在每次启动或重启系统时,都要执行复位操作。

网友F:
代码中的逻辑问题

网友G:
检查代码,所有依赖于复位操作的部分都在复位之后正确执行。

网友H:
硬件连接不稳定

网友G: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I:
电源不稳定或不足可能导致模块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J:
软件更新或配置问题

网友K:
使用调试器来跟踪程序的执行,并查看在复位操作前后ML307A的状态变化。

网友L:
可以通过在代码中添加一个初始化函数来实现复位操作。

网友E:
检查ML307A模块与STM32之间的连接

网友M:
你已经使用了HAL库的函数来控制GPIO引脚。要确定这些函数的使用是正确的,并且没有在其他地方被意外修改。

网友N:
在STM32的启动代码中添加复位操作的调用。

网友O:
应该就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