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FLASH篇_应用层失效分析方法

楼主: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0、前言
FLASH一般不会坏,一旦故障你的程序就有几率出现大bug。本篇文章有2个目的:
1)为新手介绍学习FLASH编程的思路和要点。
2)介绍常见的FLASH失效情况和分析方法。
更新时间:2024.12.29

1、基础框架认知
一般情况下,程序代码就是存储在FLASH,所以FLASH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学习FLASH编程该如何入手呢?
芯片手册关于FLASH的介绍是很多的,我整理了你最需要了解的要点框架。你在手册中找到并理解了下面内容,就可以做到心里有数了。

FLASH的存储单位换算
bit是存储中最小的单位。8个bit可组成1个字节(Byte,8bit),存放在一个地址内。
4个Byte,组成一个字(Word,32bit)。这里还有个半字概念HalfWord,即16bit,由2个地址组成。
等量替换:1Word = 4Byte = 32bit,1个地址8bit,半字16bit。

2、常见失效类型
FLASH的失效,按功能分为3个类型:擦失效、写失效、读失效。
我想先讲下我对FLASH擦写本质的理解。FLASH常见默认状态为全1,即被擦后的状态。你想对某一页进行写操作,需要先将这一页擦除才能正常执行写操作,否则会报错。写操作便是将1变为0,写1相当没有操作保持原来的1。

2.1 擦失效
擦失效是指在进行FLASH擦除时出现异常错误。
该类失效较为容易分析,一般可分为页擦失效和片擦失效,使用不同擦除方式即可确认。

2.2 写失效
写失效是指在进行FLASH写入时出现异常错误。
常见写失效可以按时失效数据、失效地址和失效时间分为3类:

多地址失效时,请观察地址之间是否存在规律。如果出现规律,大概率会以一个字线地址范围的失效,比如256字节为一个周期,或者512个字节为一个周期。

2.3 读失效
读失效是指在进行FLASH读取时出现异常错误。
失效现象3种:
1)写操作后短暂正常,之后读失效;
2)写操作后短暂失效,之后读正常;
3)写操作后持续读失效
筛查方法:写完之后加延时读取判断

3、失效检测方法
3.1 FLASH漏电不稳定情况
FLASH漏电不稳定的情况,表现为持续读取状态下,数据一直在变,数据无法稳定。
对那一整页写200次0xFF,再写5次0x00,看失效是否会稳定下来

3.2 FLASH出现串扰的检测
1)检测失效阶段。对全地址遍历写00~FF,读判断是在擦写读的哪个阶段串扰产生,并且失效数据是什么。遍历00~FF会更全面,复现几率比55AA方式大。
2)检测失效范围。使用失效数据,将测试地址范围用二分法不断缩小筛选,读判断有无串扰产生。
3)检测失效关联性。在最小条件范围内,再度遍历对全地址遍历写00~FF,根据所有失效数据,判断串扰关联性。

3.3 棋盘反棋盘测试
棋盘反棋盘是FLASH比较常规的一种快捷验证方式。
1)地址线范围:首先需要确认测试芯片的FLASH结构是以多少字节共用一条地址线,例如512字节共用一条地址线。
2)布置棋盘:将同一地址线的地址,以“1010”的方式写入。然后下一地址线的地址,以互补的“0101”方式写入。如此反复,相邻地址线间就组成了“1”和“0”的棋盘分布。
3)交叉测试:将“1010”与“0101”互换,交叉测试。

3.4 选项字配置排查
芯片刚买到时,选项字默认情况:FFFF5AA5 55AA956A
如果编程阶段(烧录工具、程序编程)误触发了选项字配置,会变成这个情况:FFFF5AA5 FFFFFFFF

4、FLASH失效案例
4.1 案例1_地址的bit2无法写1
失效现象:
如果0x08011EA2的bit2写0,0x08011EA2-0x08011EA3这两个地址测试正常。
如果0x08011EA2的bit2写1,0x08011EA2-0x08011EA3触发写失效。
此处是采用FLASH 16bit写方式,因此0x08011EA3应该只是被影响了。
分析结果:FA物理实验查看SG的oxide weak point。这个bit写1时,SG到BL的压差最大,因为本身SG漏电,会导致加到SG上的VNN pump变低,所以整条WL都写不上去。当这个bit写0时,SG到BL的压差反而比较小,所以VNN pump不会掉太多,就能写的上。

4.2 案例2_相邻寄存器连带置1
测试分析:
1)GPIOC的时钟使能位(RCC_AHB1ENR_bit2)置1后,短暂引起多处相邻寄存器的bit2置1(读错误),其中包括RCC_CFGR_bit2。
2)如果在失效期间进行获取系统频率值,由于错误的计算,会判定系统频率值为HSI的频率值,也就是16000000,同时也就造成串口2的时钟源PCLK1的频率值错误。
3)串口2初始化配置时需要用到APB1的频率值进行波特率计算(BRR),因此配置错误,造成通信异常。
4)需特别说明的是,此处的频率值只是一个变量数值概念,并非系统的真实频率。该失效不对实际频率产生影响,只对赋值运算造成错误。
分析依据:GPIOC的时钟使能位置1后引起多处寄存器的bit2置1,导致系统频率值赋值的计算过程错误。

debug情况:SWS[1:0]从10b变为11b

网友A(点评):
理论结合实际案例,列出几种定位FLASH失效位置的方法。案例分析让理论更加容易理解,很不错的方式。

网友B(2024-12-30):
能把Flash干到失效,是不是也挺难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Flash干到失效,是不是也挺难的啊

是的,flash确实很难失效。W量级,并且die是晶圆边沿的才有可能出现几颗

网友B:
太高深了。
虽然我也做芯片研发,但这么实战的经验还没有。
向大佬学习了

网友C(2025-02-04):
FLASH 芯片对电源电压较为敏感,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读写错误。使用示波器监测 FLASH 芯片的电源引脚,确保电压在芯片规定的工作电压范围内,且波动小于允许的纹波范围。例如,常见的 3.3V 供电 FLASH 芯片,电压波动应控制在 ±5% 以内。

网友D:
根据 FLASH 芯片的规格书,检查应用程序中读写操作的时序是否符合要求。例如,读写操作之间的延时时间、片选信号的有效时间等都需要严格按照芯片的时序要求进行设置。

网友E:
FLASH 芯片的正常工作依赖于稳定的时钟信号。使用频率计或示波器测量时钟信号的频率,确保其在芯片规定的工作频率范围内。若时钟频率不准确,可能会导致读写操作出现错误。

网友F:
在FLASH写入或擦除操作过程中,如果电源突然失效,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可以通过增加电源监控电路来防止这种情况。

网友G:
熟悉单片机手册中关于FLASH的介绍,包括存储单位换算、页大小、扇区划分等。

网友H:
对于外部Flash,使用坏块管理机制检测并处理损坏的Flash块。

网友I:
分析数据在 FLASH 芯片中的存储模式,是否存在不合理的数据分布导致的问题。例如,频繁读写的区域可能会导致该区域的擦写次数过多,从而缩短 FLASH 芯片的使用寿命。

网友J:
仔细检查应用程序中对 FLASH 芯片的读写操作代码,确保读写地址、数据长度等参数设置正确。例如,在进行页写入操作时,要确保写入的数据长度不超过页的大小。

网友K:
时钟毛刺或不稳定会影响Flash操作,需确保时钟信号干净、稳定。

网友L:
flash应用需要做擦写均衡和坏块管理。

网友M:
在进行FLASH读取时出现异常错误,可能表现为写操作后短暂正常、短暂失效或持续失效

网友I:
检查电源滤波电容是否正常工作。若电容失效或参数选择不当,会影响电源的稳定性。可以通过替换电容来验证是否是滤波问题导致的失效。

网友N:
在读写操作完成后,将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进行对比,检查是否存在数据丢失或错误。可以通过编写测试程序,对 FLASH 芯片的不同地址进行读写操作,并进行数据对比。

网友O:
了解如何通过单片机的编程接口对FLASH进行读写操作,包括编程电压、编程时序等。

网友P:
在程序中误调用FLASH写入或擦除函数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可以通过代码审查和测试来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Q:
电源波动可能导致Flash操作失败,需确保电源稳定。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R:
在FLASH写入操作后,可以通过读取数据并进行校验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常用的方法包括CRC校验和数据大小校验。

网友S:
在操作FLASH时要谨慎,避免误操作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

网友T:
使用稳定的电源、防静电措施和合适的温度控制等,保护FLASH芯片免受外界干扰和损坏。

网友U:
在进行FLASH擦除时出现异常错误,可能表现为页擦失效或片擦失效

网友V:
电源电压的不稳定可能导致FLASH在写入或擦除操作时出现错误。可以通过监控电源电压来检测是否有电压波动。

网友W:
检查 FLASH 芯片引脚的焊接情况,是否存在虚焊、短路等问题。可以使用放大镜或显微镜观察引脚焊接点,也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引脚之间的电阻,判断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X:
在Flash中添加CRC校验值,启动时或运行时进行校验,以检测Flash数据是否被意外修改。

网友J:
不良的硬件连接可能导致Flash操作失败

网友Y:
flash的擦写寿命有限,需要做负载均衡。

网友I:
在进行FLASH擦除时出现异常错误。该类失效较为容易分析,一般可分为页擦失效和片擦失效,使用不同擦除方式即可确认。

网友Z:
遵循正确的编程规范,避免错误的编程操作导致FLASH损坏。

网友AA:
在进行FLASH写入时出现异常错误。多地址失效时,需观察地址之间是否存在规律。如果出现规律,大概率会以一个字线地址范围的失效,比如256字节为一个周期,或者512个字节为一个周期。

网友AB:
检查应用程序中是否包含错误检测机制,如校验和、循环冗余校验(CRC)等。若数据在读写过程中出现错误,这些机制可以及时检测到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AC:
对于FLASH漏电不稳定的情况,表现为持续读取状态下,数据一直在变,数据无法稳定。此时,可以对那一整页写200次0xFF,再写5次0x00,看失效是否会稳定下来。

网友AC:
减少频繁的擦写操作,避免擦写错误和操作系统异常对FLASH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