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GALT61120使用一百问

楼主(2024-12-30):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本文用作记录,在学习前灯芯片时遇到的一些使用问题。先声明这并不是真的一百问,问题我还在积攒中,一百问是我的目标。
更新时间:2024.12.30

一、芯片无法通信
1、检查通信连接
检查串口驱动:如果是找不到串口号,那可能是串口驱动没有安装对。不同的串口线使用的芯片驱动不同:CH340、CP2102、CP2303、FT232。
检查串口波特率:通信波特率=输入时钟的1/16。测试使用16MHz晶振,寄存器默认状态下波特率为1MHz。测试使用8MHz晶振,寄存器默认状态下波特率为500KHz。
检查串口线:有的串口线支持的波特率达不到1MHz。
检查电平匹配:芯片通信信号为5V电平,不要连接使用3.3V的通信信号。
检查通信指令:发送指令一定要记得带上正确的CRC校验码。比如上文的使能应答寄存器指令为87208020,CRC码为4966,整体指令为872080204966,注意CRCL和CRCH的位置。
020b1956291645945f8f6ab1b23d4cc1

检查串口工具配置:检查波特率选择、不要发送多余的指令“发送新行”、发送指令为十六进制格式。
3cf43915317144abef298b9b982035e6

2、测试回应指令
发送2次测试指令:872080204966(芯片地址引脚000b情况),看是否有应答0x7F。如果有回应,说明通信正常,是其它问题。
f2c919eef3d6574fe666b9cbe3d767e5
db14324d1426269375d728608043a76d

3、检查通信地址
检查通信指令:要使用加了校验的通信地址码,不是直接使用芯片引脚的物理地址码
芯片引脚:检查ADDR2~ADDR0的物理连接,确认是自己需要的。
3c98abb2913719b8fdcfd5e64655f2ef

4、检查通信波形
通过上文三点的检查,应能检测出通信问题,检查通信波形是最后的手段。

二、亮灯异常
1、检查上电关系
检查稳压源:检查VIN是否在电源范围内,4.5~60V
检查恒流源:需要在稳压源上电后,再上电恒流源,避免灯失控异常闪烁。
检查VDD:测量是否正常输出5V

2、检查电流
检查功耗:不开灯情况下,稳压源功耗在10mA以下。
检查设备限流设置:一是小心限流设置过大,如果测试过程中出现意外的短路,大电流会烧毁芯片;二是小心限流设置过小,导致系统没有正常启动。

F、常用指令
下面的指令都已加CRC校验,可直接使用串口发送测试。条件说明:只适用芯片1(物理地址000b,通信地址0x20)。

1、单个LED控制指令

LED操作
测试指令
控制芯片1 LED1亮度100%
AA2010FF000003BCBC
控制芯片1 LED2亮度100%
AA201000FF000CFC9C
控制芯片1 LED3亮度100%
AA20100000FF308D4D
控制芯片1 LED4亮度100%
AA2014FF0000034D7C
控制芯片1 LED5亮度100%
AA201400FF000C0D5C
控制芯片1 LED6亮度100%
AA20140000FF307C8D
控制芯片1 LED7亮度100%
AA2018FF0000035D7D
控制芯片1 LED8亮度100%
AA201800FF000C1D5D
控制芯片1 LED9亮度100%
AA20180000FF306C8C
控制芯片1 LED10亮度100%
AA201CFF000003ACBD
控制芯片1 LED11亮度100%
AA201C00FF000CEC9D
控制芯片1 LED12亮度100%
AA201C0000FF309D4C
灯全开亮度100%
332010FFFFFF3FFFFFFF3FFFFFFF3FFFFFFF3F1C7A
灯全关亮度100%
332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F
82680be9cfa50779260363c2692af17b

2、流水灯控制指令
使用串口助手,设置自动循环发送,可以进行多指令发送,并且可以设置间隔周期。

序号
LED操作
测试指令
灯全关
332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F
控制芯片1 LED1亮度100%
AA2010FF000003BCBC
控制芯片1 LED2亮度100%
AA201000FF000CFC9C
控制芯片1 LED3亮度100%
AA20100000FF308D4D
灯全关
332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F
控制芯片1 LED4亮度100%
AA2014FF0000034D7C
控制芯片1 LED5亮度100%
AA201400FF000C0D5C
控制芯片1 LED6亮度100%
AA20140000FF307C8D
灯全关
332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F
控制芯片1 LED7亮度100%
AA2018FF0000035D7D
控制芯片1 LED8亮度100%
AA201800FF000C1D5D
控制芯片1 LED9亮度100%
AA20180000FF306C8C
灯全关
332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F
控制芯片1 LED10亮度100%
AA201CFF000003ACBD
控制芯片1 LED11亮度100%
AA201C00FF000CEC9D
控制芯片1 LED12亮度100%
AA201C0000FF309D4C

3、占空比配置指令
条件说明:下面指令只配置LED1的占空比

占空比
配置值
10~13h寄存器
测试指令
0%
AA201000000000CCA9
25%
AA2010000000010D69
50%
AA2010000000024D68
75%
AA2010000000038CA8
100%
FF000003
AA2010FF000003BCBC
82680be9cfa50779260363c2692af17b

4、PWM频率配置指令
条件说明:CLK为8MHz。

PWM频率
配置值
82h寄存器
测试指令
4MHz
/1/2
8720820049DE
2.67MHz
/1/3
87208201881E
2MHz
/1/4
87208202C81F
1MHz
/1/8
87208204481D
800KHz
/1/10
87208206C9DC
500KHz
/1/16
0C
8720820C49DB
470Hz
/200/85
FF
872082FF099E
44fd3e5d7dba36ffb515e59c5a9a77d8

5、压摆率配置指令
条件说明:下面指令只配置了LED1。

压摆率
配置值
70h寄存器
测试指令
slow rate
872070000CBE
medium rate
87207055CC81
fast rate
AA
872070AA8CC1
776c3bd0b1cd25c6bda43b23228dea05
SLEW_12_10[1:0]:LED10 - LED12的压摆率设置
SLEW_09_07[1:0]:LED7 - LED9的压摆率设置
SLEW_06_04[1:0]:LED4 - LED6的压摆率设置
SLEW_03_01[1:0]:LED1 - LED3的压摆率设置
ec448521fa44868e3237eecf7aacb39b

6、晶振驱动配置指令

测试内容
测试指令
晶振驱动配置0:100%
872085004BEE
晶振驱动配置1:91.0%
872085018A2E
晶振驱动配置2:82.1%
87208502CA2F
晶振驱动配置3:73.1%
872085030BEF
晶振驱动配置4:28.4%
872085044A2D
晶振驱动配置5:19.4%
872085058BED
晶振驱动配置6:10.5%
87208506CBEC
晶振驱动配置7:NA
872085070A2C
读驱动配置
4B2085A875
60e4892aee64aad6d93798da056ab3b9
fc31b41cb6bb09dacfe1e58b35e00b60

7、诊断功能
测试内容
测试指令
读寄存器状态
D220B0B84D
清除芯片1错误标志
9920B00000163B

未完待续...

更新完后再@跑堂一次哦~

楼主:
车灯市场前景好香,提前学习一波。车前灯芯片GALT61120的学习笔记,后续更新会将目录补充在评论区,欢迎加入讨论

GALT61120简单入门使用(简单使用能亮灯):https://bbs.21ic.com/icview-3418160-1-1.html
GALT61120进阶学习指南(芯片系统框架):https://bbs.21ic.com/icview-3418862-1-1.html
GALT61120的EMI改善方法(软硬件注意点):https://bbs.21ic.com/icview-3419914-1-1.html
GALT61120使用一百问(常见问题以及常用指令):https://bbs.21ic.com/icview-3424936-1-1.html

网友A:
最后是不是缺了一张图片

网友B:
提前码住,看看最后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前码住,看看最后有多少

持续学习,就能持续更新。当然你们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我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