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如何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时钟树

楼主(2024-12-31):
STM32CubeMX 是 STM32 的图形化配置工具,它使得配置时钟系统变得更加简便。通过 STM32CubeMX,用户可以直观地配置 STM32 的时钟源、分频器、PLL 等,生成代码并导入到开发环境中。

楼主:
以下是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时钟树的步骤:

启动 STM32CubeMX 并选择你的 STM32 微控制器型号。

楼主:
进入 "Clock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在 STM32CubeMX 中,选择 "Clock Configuration" 选项卡,你将看到一个图形化的时钟树视图。
这里展示了 HSI、HSE、PLL 等时钟源,以及系统时钟、外设时钟和各个分频器。

楼主:
选择时钟源:

在 "Clock Configuration" 中,你可以选择 HSI 或 HSE 作为时钟源。
如果你选择了 HSE,STM32CubeMX 会自动配置外部晶振输入。

楼主:
配置 PLL:

如果需要使用 PLL 进行倍频,可以在 STM32CubeMX 中设置 PLL 的输入源(HSI 或 HSE)和倍频系数。
例如,将 8 MHz 的 HSE 输入配置为 PLL 输入,设置 PLL 的倍频系数为 9,从而得到 72 MHz 的系统时钟。

楼主:
在 STM32 微控制器中,使用 PLL 来提高系统时钟是常见的做法。

楼主:
配置外设时钟:

配置定时器、USART、SPI 等外设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

楼主:
保存配置并生成代码:

配置完成后,可以通过 STM32CubeMX 生成初始化代码,导入到开发环境中进行编程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