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针对 HC32F460 MCU 的 QSPI Flash 下载算法

楼主(2024-12-31):
针对 HC32F460 MCU 的 QSPI Flash 下载算法(用于通过 Keil MDK 实现程序下载到 QSPI Flash),通常涉及以下几个步骤:

配置 QSPI Flash:初始化 QSPI 控制器、设置相关的寄存器、以及配置 QSPI Flash 模式和时序。
擦除 Flash 区域:在写入数据之前需要擦除指定区域的 Flash。
编程数据到 Flash:通过 QSPI 总线将程序数据写入到 Flash。
验证写入的数据:写入之后,最好通过读取来验证数据是否正确。
以下是一个简要的步骤概述,帮助你理解如何将 QSPI Flash 下载算法应用到 HC32F460 上,利用 Keil MDK 进行开发和调试。

楼主:
QSPI Flash 初始化
在使用 QSPI Flash 时,首先需要对 QSPI 控制器进行初始化,配置时序、时钟、模式等。通常,初始化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配置 QSPI 时钟源和速率。
初始化 QSPI 控制器,设置传输模式(例如:单通道或双通道模式)。
设置 QSPI 片选、数据线方向和时序参数。

楼主:
擦除 Flash
在写入数据之前,你需要擦除 QSPI Flash 中相应的区域,确保数据能够正确写入。一般来说,擦除操作可以通过发送特定的指令(如 0x20)来实现。擦除的范围通常可以是:

整块擦除(Bulk Erase)
扇区擦除(Sector Erase)
页面擦除(Page Erase)
通常通过发送擦除命令并等待操作完成来进行。

楼主:
数据编程(写入 Flash)
数据写入 Flash 时需要确保:

启用写使能(WREN):通过向 QSPI Flash 发送“写使能”命令来允许写操作。
发送写命令:数据是按字节、按页面或按扇区写入的。通常,QPI 模式下的写入命令为 0x02(单字节写入)。
等待读取完成标志:写入后需要等待 QSPI Flash 完成写入操作。

楼主:
验证 Flash 内容
为了确保写入的数据正确,你可以在写入后通过读取操作来验证。一般的操作步骤是:

读取数据:通过发送读取命令(通常是 0x03)来读取 Flash 中的内容。
与原始数据进行比较:确保读取的内容与要写入的数据相同。
示例代码

楼主:
示例代码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 HC32F460 QSPI Flash 下载算法的示例代码,说明如何通过 QSPI Flash 写入数据:

QSPI 初始化
c

void QSPI_Init(void) {
    // 假设 QSPI 控制器初始化函数
    // 配置 QSPI 时钟、模式等
    QSPI->CTRL = QSPI_CTRL_ENABLE | QSPI_CTRL_MODE_4W; // 使能 QSPI,设置为 4-wire 模式
    QSPI->TIME = 0x03;  // 设置 QSPI 时序
}

楼主:
擦除 Flash 区域
c

void QSPI_Erase_Sector(uint32_t address) {
    // 启用写使能
    QSPI_Write_Enable();

    // 发送擦除命令(Sector Erase 命令)
    QSPI_Send_Command(0x20, address);  // 0x20 为扇区擦除命令

    // 等待擦除完成
    while (QSPI_Read_Status_Register() & QSPI_STATUS_BUSY);
}

楼主:
写入数据到 Flash
c

void QSPI_Write(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data, uint32_t size) {
    uint32_t i;

    // 启用写使能
    QSPI_Write_Enable();

    // 写入数据
    for (i = 0; i < size; i++) {
        // 发送写入命令
        QSPI_Send_Command(0x02, address + i);  // 0x02 为写入命令

        // 发送数据
        QSPI_Send_Data(data[i]);

        // 等待写入完成
        while (QSPI_Read_Status_Register() & QSPI_STATUS_BUSY);
    }
}

楼主:
QSPI Flash 写入数据之前,通常需要擦除指定区域(如页面或整个 Flash)。这是因为大多数闪存芯片都需要擦除数据后才能重新写入。

楼主:
读取数据并验证
c

void QSPI_Read(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buffer, uint32_t size) {
    uint32_t i;

    // 发送读取命令
    for (i = 0; i < size; i++) {
        QSPI_Send_Command(0x03, address + i);  // 0x03 为读取命令

        // 读取数据
        buffer[i] = QSPI_Read_Data();
    }
}

楼主:
配置 Keil MDK 进行 Flash 下载
在 Keil MDK 中,您需要使用 Flash 下载算法 来进行程序的下载。Keil MDK 支持通过 ULINK 调试器或其他支持的调试器直接将程序下载到 QSPI Flash。

在 Keil 中配置 QSPI 下载算法:你需要编辑 Keil 项目中的 Flash Download 配置,指定你使用的 QSPI Flash 下载算法。在 Keil 中,通常可以在项目设置中选择一个适当的 Flash 下载算法文件(.dlm)。

楼主:
调试与验证
在 Keil MDK 中调试时,可以通过设置断点、查看内存和寄存器的内容来验证程序是否成功写入 QSPI Flash。确保在每次写入后等待 Flash 完成擦除和写入操作,以避免读取到无效数据。

楼主:
QSPI Flash 的操作过程包括初始化、擦除、写入和验证。你需要对 QSPI 控制器进行配置,使用正确的命令与 QSPI Flash 通信。
Keil MDK 可以通过自定义的 Flash 下载算法将程序下载到 QSPI Flash 中。
确保正确处理写使能和等待 Flash 完成操作的时序,以保证数据的正确性。
如果你在具体实现过程中遇到更多问题,可以参考 HC32F460 的数据手册、Keil MDK 的文档或相关的开源项目。

网友A:
学习一下,算法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