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请问IRS2001输入和输出反相的问题

楼主(2024-12-31):
如下图所示蓝色线为IRS2001的输入引脚HIN信号,红色线为输出引脚HO的信号波形,正常情况下输入信号HIN与输出信号HO应该同相才对,但实测是反相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当把IRS2001拆焊后替换成IR2101后,输入信号HIN与输出信号HO同相,功能变得正常。
有没有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IRS2001是输入输出同相,IR2101是输入输出反相,你描述的正好都相反,是不是示波器设置问题。

网友B:
IRS2001芯片坏了?

网友C:
检查IRS2001的供电电压和温度范围

网友D:
使用示波器仔细检查HIN信号的波形有没有噪声、过冲或其他异常现象。

网友E(2025-02-10):
IRS2001是一款高电压、高转速动力MOSFET和IGBT驱动器,具有同相输入输出特性。这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输入信号HIN与输出信号HO应该是同相的。然而,在你的实测中却出现了反相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芯片损坏或焊接问题

网友F:
首先,需要确认IRS2001芯片是否焊接正确,没有损坏。如果芯片焊接不良或损坏,可能会导致信号传输异常。在替换新的IRS2001芯片后,上电即烧坏,这可能表明芯片本身存在问题或与系统其他部分的兼容性不佳。

网友G:
电路设计中可能存在干扰源,如高频噪声、电磁干扰等,这些干扰可能会影响IRS2001的正常工作。

网友H:
元件布局不合理,如输入输出信号线走线过长、靠近干扰源等,也可能导致信号传输异常

网友I:
在测量信号波形时,示波器的设置也可能会影响测量结果。例如,示波器的触发设置、时间基准、电压基准等参数设置不当,都可能导致波形显示异常

网友J: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地电位漂移等问题,可能会影响IRS2001的正常工作

网友K:
如果系统中存在多个电源或地平面,且它们之间的连接不牢固或存在干扰,也可能会导致信号传输异常。

网友L:
检查芯片和焊接,确认IRS2001芯片是否焊接正确,没有损坏。可以尝试更换新的芯片进行测试

网友M:
检查电路设计,确保输入输出信号线走线合理,远离干扰源。添加适当的滤波电路和去耦电容,以减少高频噪声和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N:
仔细检查示波器的设置,确保触发设置、时间基准、电压基准等参数设置正确。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示波器或调整示波器的设置进行再次测量

网友O:
这种情况可能有几个潜在原因,涉及到器件的特性、连接方式、信号电平等方面。

网友P: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Q(2025-04-30):
可能是输入信号的极性与预期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