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DAC数模转换驱动

楼主(2024-12-31):
DAC(数字到模拟转换器)用于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通常用于产生模拟电压信号来驱动模拟设备,如音频输出、模拟控制信号等。

楼主:
DAC 初始化
配置 DAC 外设:
c

DAC_HandleTypeDef hdac;
DA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配置 DAC1
hdac.Instance = DAC1;
HAL_DAC_Init(&hdac);

// 配置 DAC 通道 1
sConfig.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 不使用触发源
sConfig.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 启用输出缓冲
HAL_DAC_ConfigChannel(&hdac, &sConfig, DAC_CHANNEL_1);

楼主:
启动 DAC 输出:
c

// 设置 DAC 通道 1 输出一个 12 位数据(例如 0x0FFF 表示最大输出电压)
HAL_DAC_SetValue(&hdac, DAC_CHANNEL_1, DAC_ALIGN_12B_R, 0x0FFF);

// 启动 DAC 输出
HAL_DAC_Start(&hdac, DAC_CHANNEL_1);

楼主:
停止 DAC 输出:
c

HAL_DAC_Stop(&hdac, DAC_CHANNEL_1);

网友A:
在DAC内部,数字信号经过一系列处理(如解码、放大等),被转换为模拟信号。这个转换过程通常涉及数字寄存器、模拟电子开关、位权网络、求和运算放大器和基准电压源等组件

网友B:
在音频设备中,DAC将数字音频信号转换为模拟音频信号,以驱动扬声器或耳机发声

网友C:
DAC的工作原理基于一定的转换机制,通常包括以下几个关键步骤:数字信号输入、转换过程和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D:
DAC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数字寄存器用于存储待转换的数字信号

网友E:
位权网络根据数字信号的位权值,产生相应的模拟信号分量

网友F:
求和运算放大器将各个模拟信号分量求和,得到最终的模拟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