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复杂组合逻辑电路

楼主(2024-12-31):
编码器,译码器和存储器介绍
布尔表达式可以用以输出多变量布尔函数值,像 assign 这样的数据流构造可以用来模拟这样的布尔函数。存在多输入和多输出的电路,在这个实验中要求你参照关于如何使用 Vivado 工具创建工程和验证数字电路的教程,设计编码器,译码器和只读存储器。
实验目标
  • 利用行为建模设计多输出译码器
  • 利用行为建模设计编码器
  • 利用 Verilog 提供的 reg 数据类型和 $readmemb 系统函数设计只读存储器
设计一个 3-8 译码器。以 SW2-SW0 为输入,LED7-LED0 为输出;使用数据流建模结构多输出译码电路
译码器是拥有多个输出的组合逻辑电路。它们被广泛用于存储芯片中,用来选择输入地址所寻址的一个字。例如一个 8 字宽的内存会拥有 3 位地址输入。译码器解码 3 位的输入地址产生一个选择信号,从 8 个字中选择地址相应的字。3-8 译码器的符号以及真值表如下:
这样的电路也称为二进制译码器,并且由于每个输出都有唯一的输入组合,所以可以使用数据流语句建模。
实验步骤
  • 打开 Vivado 并创建一个空工程并命名为 lab3_1。
  • 创建并添加一个 Verilog 模块,命名为 decoder.3to8.dataflow.v,然后定义译码器的三位输入 x 和 8 位输出 y。使用数据流建模。
  • 编写仿真文件来验证代码的正确
  • 在工程中添加适当的管脚约束的 XDC 文件,并加入相关联的管脚,将 x 分配给 SW2- SW0,将 y 分配给 LED7-LED0。注意对于一个给定的输入组合,只有一个 LED 会亮。
  • 综合,实现设计。
  • 生成比特流文件,下载到 Nexys4 开发板上,验证功能。

参考代码module decoder_3to8_dataflow(    input [2:0]x,    output reg [7:0]y    );    always@(*)        case(x)        3'b000: y=8'b0000_0001;        3'b001: y=8'b0000_0010;        3'b010: y=8'b0000_0100;        3'b011: y=8'b0000_1000;        3'b100: y=8'b0001_0000;        3'b101: y=8'b0010_0000;        3'b110: y=8'b0100_0000;        3'b111: y=8'b1000_0000;    endcaseendmodule
设计实现一个流行 IC 74138,使用数据流建模和你在 1-1 中使用的译码器74138 译码器
集成三线—八线译码器 74138 除了 3 线到 8 线的基本译码输入输出端外,为便于扩展成更多位的译码电路和实现数据分配功能,74138 还有三个输入使能端 EN1,EN2A 和 EN2B。74138 真值表和内部逻辑图如下图:
所示符号图中,输入输出低电平有效用极性指示符表示,同时极性指示符又标明了信号方向。74138 的三个输入使能 (又称选通 ST) 信号之间是与逻辑关系,EN1 高电平有效,EN2A 和 EN2B 低电平有效。只有在所有使能端都为有效电平 (EN1EN2AEN2B=100) 时,74138 才对输入进行译码,相应输出端为低电平,即输出信号为低电平有效。在 EN1EN2AEN2B ≠100 时,译码器停止译码,输出无效电平 (高电平)。
这和你在 1 中创建的非常相似,它只是增加了控制(使能)信号 G1,/G2A,/G2B。这使得在有些系统中的解码更加简单。
实验步骤
  • 打开 Vivado 创建一个空工程,命名为 lab3_2.
  • 创建并添加 Verilog 模块,命名为 decoder_74138_dataflow,实例化你在 1-1 中开发的模块。添加额外的逻辑,使用数据流建模结构建模所设计的功能。
  • 编写仿真文件来验证代码的正确
  • 将你在 1 中使用的 XDC 文件添加到工程。修改 XDC 文件,将 g1 分配给 SW7,g2a_n 分配给 SW6,g2b_n 分配给 SW5。
  • 综合实现你的设计。
  • 生成比特流文件,下载到 Nexys4 开发板上,验证功能。

参考代码和分析
首先,修改 lab1 的 decoder_3to8_dataflow 模块,在其中加入 enable 信号
module decoder_3to8_dataflow(    input enable,    input [2:0]x,    output reg [7:0]y    );    always@(*)    if(enable)        case(x)        3'b000: y=8'b0000_0001;        3'b001: y=8'b0000_0010;        3'b010: y=8'b0000_0100;        3'b011: y=8'b0000_1000;        3'b100: y=8'b0001_0000;        3'b101: y=8'b0010_0000;        3'b110: y=8'b0100_0000;        3'b111: y=8'b1000_0000;    endcase    else y=8'b0000_0000;endmodule
之后,decoder_74138_dataflow 模块的具体实现:
module decoder_74138_dataflow(    input g1,    input g2a_n,    input g2b_n,    input [2:0]x,    output [7:0]y    );    reg enable;    always@(*)    begin        if(g1==1&&g2a_n==0&&g2b_n==0)        enable=1;        else enable=0;    end    decoder_3to8_dataflow A(enable,x,y);endmodule
设计一个 8-3 编码器多输出编码电路
编码器电路是出于对标准化,速度,保密性,安全性或者通过缩小尺寸来节省空间的考虑,将信息从一种形式(编码)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编码)的电路。在数字电路中,编码信息可以减小信息存储所用的空间,确定功能的优先级。广泛使用的编码电路的例子有,优先编码器,哈弗曼编码器等
8-3 编码器真值表
实验步骤
  • 打开 Vivado 创建一个名为 lab3_3 的空工程。
  • 创建并添加以 v 和 enable_in_n 为输入,以 y,enable_out 和 gs 为输出的 Verilog 模块。v 是一个 8 位的输入(表中标为 0 到 7),输入 en_in 只有一位(E1),输出 y 为 3 位(A2,A1,A0),en_out 为一位(E0),gs 为一位(GS)。
  • 在工程中添加适当的管脚约束的 XDC 文件,并加入相关联的管脚约束。将输入 v 分配给 SW7-SW0,enable.in.n 分配给 SW15,y 分配给 LED2-LED0,enable_out 分配给 LED7,gs 分配给 LED6。
  • 综合实现此设计。
  • 生成比特流文件,下载到 Nexys4 开发板上,验证功能。

参考代码和分析module lab3_3(    input enable_in_n,    input [7:0]v,    output reg [2:0]y,    output reg enable_out,    output reg gs    );    always@(*)    begin        if(enable_in_n)        {y[2:0],gs,enable_out}=5'b11111;        else if(v[7]==0)        {y[2:0],gs,enable_out}=5'b00001;        else if(v[6]==0)        {y[2:0],gs,enable_out}=5'b00101;        else if(v[5]==0)        {y[2:0],gs,enable_out}=5'b01001;        else if(v[4]==0)        {y[2:0],gs,enable_out}=5'b01101;        else if(v[3]==0)        {y[2:0],gs,enable_out}=5'b10001;        else if(v[2]==0)        {y[2:0],gs,enable_out}=5'b10101;        else if(v[1]==0)        {y[2:0],gs,enable_out}=5'b11001;        else if(v[0]==0)        {y[2:0],gs,enable_out}=5'b11101;        else        {y[2:0],gs,enable_out}=5'b11110;    endendmodule
设计一个 2 位比较器,用于比较两个 2-bit 的数字,并输出字 A 的十进制值大于、小于或者等于 B。你要模拟 ROM 并会用到$readmemb 函数只读存储器
只读存储器(ROM)由互联阵列组成,由于存储二进制信息数组。它一旦存储了二进制信息,可以随时读取,但不能更改。大型的 ROM 通常用于存储不能被系统中其他电路更改的程序或者数据,小型的 ROM 可以用来实现组合电路。ROM 使用类似于 1-1 中的译码器来寻址特定的存储位置。
一个拥有 m 个地址输入引脚和 n 个数据输出引脚的 ROM 可以存储个字,每个字为 n 位。当给出一个地址访问这一存储器时,地址相应位置的字通过输出引脚读出。
在 Verilog 语言中,存储器可以使用 reg 数据类型的二维数组定义,如下:
reg [3:0] MY_ROM [15:0];
上面代码中 reg 是数据类型,MY_ROM 是一个 16×4 的内存,拥有 16 个地址,每个地址的宽度为 4bit。如果满足下面两个条件,这块内存就是只读的:(i)这块内存只能被读,不能被写入;(ii)内存应该以期望的数据初始化。Verilog 语言提供一个系统函数$readmemb 可以使用特定内容初始化内存。下面是定义并使用一个 4×2 的 ROM 的例子。
module ROM_4x2 (ROM_data, ROM_addr);    output [1:0] ROM_data;    input [1:0] ROM_addr;    reg [1:0] ROM [3:0]; // defining 4x2 ROM    assign ROM_data = ROM[ROM_addr];    // reading ROM content at the address ROM_addr    initial $readmemb (“ROM_data.txt”, ROM, 0, 3);    // load ROM content from ROM_data.txt fileendmodule
在此例中,ROM_data.txt 文件应该与 verilog 模块放在同一目录下(因为引用时没有使用绝对路径),并且文件中可以有 8 行或者更少,比如:
100x1100
注意,如果行数少于 ROM 的大小,则未指定的位置将会用 0 初始化,另外还有另一个系统函数$readmembh 允许数据文件使用十六进制编写。
verilog 中readmemb 和readmemb和readmemh 的使用
因为之前自己学习 verilog 中编写 readme 的文件,不是很懂是怎么写的,所以菜菜的我还去查了查用法,方便大家学习。(请你们不要嘲笑菜菜的助教啦) 在 Verilog 语法中,一共有以下六种用法:
  • $readmemb("<数据文件名>",<存储器名>);
  • $readmemb("<数据文件名>",<存储器名>,<起始地址>);
  • $readmemb("<数据文件名>",<存储器名>,<起始地址>,<终止地址>);
  • $readmemh("<数据文件名>",<存储器名>);
  • $readmemh("<数据文件名>",<存储器名>,<起始地址>);
  • $readmemh("<数据文件名>",<存储器名>,<起始地址>,<终止地址>);
示例:$readmemb 的使用
先在 Verilog 代码目录下准备一个文件 file1.txt,存入数据:1111 1010 0101 1x1z 1_1 1111 或者 11111010 0101 1x1z 1_1_1_111 存在一行每个用空格隔开,跟分行存,输出结果是一样的,但是若在一行中不用空格隔开会出错,编译器会试图把一整行数据存在一个四位的存储单元中。
这些在你们之后初始化 rom 或者 ram 的 memory 都是很常用的啦(可能要到 cod 的时候吧)
实验步骤
  • 打开 Vivado 并创建一个名为 lab3_4 的工程。
  • 使用 ROM 和$readmemb 系统函数创建并添加一个 Verilog 模块,该模块拥有两个输入(a,b)和三个输出(lt,gt 和 eq)。
  • 在工程中添加适当的管脚约束的 XDC 文件,并加入相关联的管脚约束。将 a 分配给 SW3 到 SW2,b 分配给 SW1 到 SW0,lt 分配给 LED2,gt 分配给 LED1,eq 分配给 LED0。
  • 创建并添加描述设计输出的文本文件
    上表列出了 b 与 a 比较前两项,继续这样的比较直到 b 和 a 都达到 11 为止。
    a
    b
    lt
    gt
    eq

    将上表的比较结果保存在一个.txt 文件中,然后点击位于 Flow Navigator 下的 Add Sources 按钮。选择 Add or create design sources 并点击 next。点击绿色的 plus 按钮然后点击 add file。添加你所创建的.txt 文件然后点击 finish.

  • 综合实现此设计。
  • 生成比特流文件,下载到 Nexys4 开发板上,验证功能。

参考代码和分析module lab3_4(    input [1:0]a,    input [1:0]b,    output lt,    output gt,    output eq    );    reg [2:0] rom [15:0];    initial $readmemb ("compare.mem", rom);    assign {lt,gt,eq}=rom[{a,b}];endmodule
可以采用相对路径或者绝对路径的方式写入 readme txt 文件,但是之前文档介绍的 add source 的方法 vivado 不支持 txt 格式,所以我们在这里采用添加 mem 文件的方法加入文件,这样的方法更加简单一点。
comare.mem 文件具体内容:
扩展实验内容使用 ROM 实现一个 2 位乘 2 位的乘法器,将结果以二进制形式输出到四个 LED 灯上具体要求
  • 打开 Vivado 并创建一个名为 lab3_kuozhan1 的空工程。
  • 使用 ROM 和 $readmemb 系统函数创建并添加一个拥有两个两位输入(a,b)和一个四位输出(product)的 Verilog 模块。
  • 在工程中添加适当的管脚约束的 XDC 文件,并加入相关联的管脚约束。将 a 分配给 SW3-SW2,b 分配给 SW1-SW0,product 分配给 LED3-LED0。
  • 创建并添加描述设计输出的文本文件。
  • 综合实现此设计。
  • 生成比特流文件,下载到 Nexys4 开发板上验证功能。

使用在两个 lab1 中设计的 3-8 译码器扩展成一个 4-16 的译码器
  • 打开 Vivado 并创建一个空工程并命名为 lab3_kuozhan2。
  • 创建并添加 Verilog 模块,定义译码器的四位输入 x 和 16 位输出 y.
  • 编写仿真文件来验证代码的正确
  • 在工程中添加适当的管脚约束的 XDC 文件,并加入相关联的管脚,将 x 分配给 SW3- SW0,将 y 分配给 LED15-LED0。注意对于一个给定的输入组合,只有一个 LED 会亮。
  • 综合,实现设计。
  • 生成比特流文件,下载到 Nexys4 开发板上,验证功能。

具体要求总结
在本次试验中,你学到了如何对多输出电路如译码器、编码器和 ROM 建模;你也学到了如何使用系统函数 $readmemb 对 ROM 进行初始化。Verilog 还支持很多系统函数,你将在下一个实验中学习另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