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有限状态机

楼主(2024-12-31):
有限状态机简介
有限状态机 (FSM) 是许多数字系统中用来控制系统和数据流路径行为的时序电路。FSM 的实例包括控制单元和时序。本实验介绍了两种类型的 FSM(Mealy 和 Moore)的概念,以及开发此类状态机的建模方式。请参阅 Vivado 教程,了解如何使用 Vivado 工具创建项目和验证数字电路。
实验目标
在本次实验中,你将会学到:
  • 对 Mealy FSMs 建模
  • 对 Moore FSMs 建模
Mealy FSM(米利型有限状态机)
有限状态机(FSM)或称简单状态机用于设计计算机程序和时序逻辑电路。它被设想为抽象机器,可以处于有限数量的用户定义状态之一。机器一次只能处于一种状态; 它在任何给定时间所处的状态称为当前状态。当由触发事件或条件启动时,它可以从一种状态改变为另一种状态; 这称为过渡。特定 FSM 由其状态列表和每个转换的触发条件定义。
在现代社会中的许多设备中可以观察到状态机的踪影,这些设备根据发生的事件序列执行预定的动作序列。简单的例子是自动售货机,当存放硬币的金额达到商品价格时分配产品;电梯在把乘客送达楼上后才会下降;交通灯按一定的时间改变信号来控制车流;以及需要输入一串正确的数字才能打开的组合锁。
状态机使用两种基本类型建模--Mealy 和 Moore。在 Mealy 机器中,输出取决于当前状态和当前输入。在 Moore 机器中,输出仅取决于当前状态。 Mealy 型状态机的一般模型由组合过程电路和状态寄存器组成,组合过程电路生成输出和下一个状态,状态寄存器保存当前状态,如下图所示。状态寄存器通常建模为 D 触发器。状态寄存器必须对时钟边缘敏感。其他块可以使用 always 过程块或 always 过程块和 dataflow 建模语句的混合来建模;always 过程块必须对所有输入敏感,并且必须为每个分支定义所有输出,以便将其建模为组合块。两段式 Mealy 机器可以表示为
下面是奇偶校验校验机的状态图和相关模型:
module mealy_2processes(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x, output reg parity); reg state, nextstate;parameter S0=0, S1=1;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 always block to update state if (reset)state <= S0;elsestate <= nextstate;always @(state or x) // always block to compute both output & nextstate beginparity = 1'b0; case(state)S0: if(x)beginparity = 1; nextstate = S1;end elsenextstate = S0;S1: if(x)nextstate = S0;else beginparity = 1; nextstate = S1;endend default:nextstate = S0; endcaseendmodule
三段式 Mealy 机器的图示及其建模如下:
module mealy_3processes(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x, output reg parity); reg state, nextstate;parameter S0=0, S1=1;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 always block to update state if (reset)state <= S0;elsestate <= nextstate;always @(state or x) // always block to compute output beginparity = 1'b0; case(state)S0: if(x)parity = 1; S1: if(!x)parity = 1;endcase endalways @(state or x) // always block to compute nextstate beginnextstate = S0; case(state)S0: if(x)nextstate = S1; S1: if(!x)nextstate = S1; endcaseend endmodule
状态分配可以使用独热码(one – hot code),二进制编码,格雷码以及其他编码。通常,综合工具将确定状态分配的编码,但用户也可以通过更改综合属性来强制特定编码,如下所示。状态分配编码将对状态寄存器中使用的位数产生影响;独热编码使用最多的位数,但解码非常快,二进制编码使用最少的位数,但解码较长。
使用三段式 Mealy 状态机的实现一个序列检测器实验要求
Mealy 状态机有一个输入(ain)和一个输出(yout)。当且仅当接收到的 1 的总数可被 3 整除时,输出为 1(提示:0 也算被 3 整除,但是,在复位周期中不把计数器归为 0,复位信号过后把计数器归 0——参考模拟波形时间= 200。设计一个 testbench 并通过 behavioral simulation 验证模型。使用 SW15 作为时钟输入,SW0 作为输入,BTNU 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7:LED4 上的 1s 计数和作为 yout 输出的 LED0。完成设计流程,生成比特流,并将其下载到 Basys3 或 Nexys4 DDR 板。验证功能。
实验步骤
  • 打开 Vivado 并创建一个空工程并命名为 lab10_1。
  • 创建并添加使用 SW15 作为时钟输入,SW0 作为输入,BTNU 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7:LED4 上的 1s 计数和作为 yout 输出的 LED0。
  • 编写仿真文件来验证代码的正确
  • 在工程中添加适当的管脚约束的 XDC 文件,并加入相关联的管脚,使用 SW15 作为时钟输入,SW0 作为输入,BTNU 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7:LED4 上的 1s 计数和作为 yout 输出的 LED0。
  • 综合,实现设计。
  • 生成比特流文件,下载到 Nexys4 开发板上,验证功能。

参考代码和分析module lab10_1(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ain,    output reg [3:0]count,    output reg yout    );    parameter s0=0, s1=1,s2=2;    reg [1:0]state,nextstate;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tate<=s0;            count<=4'b0;        end        else        begin            state<=nextstate;            if(ain)            count<=count+1;        end    end    always@(*)    begin        yout=0;        case(state)        s0:if(!ain)        yout=1;        s2:if(ain)        yout=1;        endcase    end    always@(*)    begin        case(state)        s0:if(ain)        nextstate=s1;        else        nextstate=s0;        s1:if(ain)        nextstate=s2;        else        nextstate=s1;        s2:if(ain)        nextstate=s0;        else        nextstate=s2;        endcase    endendmodule
米利型的输出是和当前状态以及输入都相关的,所以这里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是摩尔型的话输入只与当前状态相关,之后也会有介绍。
Moore FSM(摩尔型有限状态机)
Moore 型有限状态机的一般模型如下所示。其输出由状态寄存器块生成。使用当前输入和当前状态确定下一状态。这里的状态寄存器也使用 D 触发器建模。通常,Moore 机器使用三个块来描述,其中一个块必须是顺序的,另外两个块可以使用 always 块或 always 和 dataflow 建模结构的组合来建模。
以下是使用 Moore 型有限状态机实现的奇偶校验器的状态图。与之关联模型如下所示。
module moore_3processes(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x, output reg parity); reg state, nextstate;parameter S0=0, S1=1;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 always block to update state if (reset)state <= S0;elsestate <= nextstate;always @(state) // always block to compute output begincase(state)S0: parity = 0; S1: parity = 1;endcaseendalways @(state or x) // always block to compute nextstate beginnextstate = S0; case(state)S0: if(x)nextstate = S1; S1: if(!x)nextstate = S1;endcaseendendmodule
在本例中,输出块很简单,可以使用 dataflow 建模构造进行建模。可以使用以下代码代替 always 块。您还需要将输出类型从 reg 更改为 wire。
assign parity = (state==S0) ? 1'b0: 1'b1;
使用三段式 Moore 状态机的实现一个序列检测器实验要求
Moore 状态机有一个输入(ain)和一个输出(yout)。当且仅当接收到的 1 的总数可被 3 整除时,输出为 1(提示:0 也算被 3 整除,但是,在复位周期中不把计数器归为 0,复位信号过后把计数器归 0——参考模拟波形时间= 200。设计一个 testbench 并通过 behavioral simulation 验证模型。使用 SW15 作为时钟输入,SW0 作为输入,BTNU 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7:LED4 上的 1s 计数和作为 yout 输出的 LED0。完成设计流程,生成比特流,并将其下载到 Basys3 或 Nexys4 DDR 板。验证功能。
实验步骤
  • 打开 Vivado 并创建一个空工程并命名为 lab10_2。
  • 创建并添加使用 SW15 作为时钟输入,SW0 作为输入,BTNU 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7:LED4 上的 1s 计数和作为 yout 输出的 LED0。
  • 编写仿真文件来验证代码的正确
  • 在工程中添加适当的管脚约束的 XDC 文件,并加入相关联的管脚,使用 SW15 作为时钟输入,SW0 作为输入,BTNU 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7:LED4 上的 1s 计数和作为 yout 输出的 LED0。
  • 综合,实现设计。
  • 生成比特流文件,下载到 Nexys4 开发板上,验证功能。

参考代码和分析module lab10_2(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ain,    output reg [3:0]count,    output reg yout    );    parameter s0=0, s1=1,s2=2;    reg [1:0]state,nextstate;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tate<=s0;            count<=4'b0;        end        else        begin            state<=nextstate;            if(ain)            count<=count+1;        end    end    always@(*)    begin        case(state)        s0:yout=1;        default:yout=0;        endcase    end    always@(*)    begin        case(state)        s0:if(ain)        nextstate=s1;        else        nextstate=s0;        s1:if(ain)        nextstate=s2;        else        nextstate=s1;        s2:if(ain)        nextstate=s0;        else        nextstate=s2;        endcase    endendmodule
摩尔型相较米利型输出的状态只与输入相关
扩展实验内容扩展实验 1
使用三段式 Moore 状态机或者 Mealy 状态机实现一个序列检测器。
Moore 状态机有两个输入(ain [1:0])和一个输出(yout)。除非出现以下输入序列之一,否则输出将从 0 开始并保持为常量值:
  • 输入序列 ain [1:0] = 01,00 使输出变为 0
  • 输入序列 ain [1:0] = 11,00 使输出变为 1
  • 输入序列 ain [1:0] = 10,00 使输出切换。
实验要求
打开 Vivado 并创建一个空工程并命名为 lab10_kuozhan1。设计一个 testbench(类似于下面显示的波形)并通过 behavioral simulation 验证模型。使用 SW15 作为时钟输入,SW1-SW0 作为 ain [1:0]输入,BTNU 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0 作为 yout 输出。完成设计流程,生成比特流,并将其下载到 Basys3 或 Nexys4 DDR 板。验证功能。 仿真示意图如下:
扩展实验 2
使用 ROM 设计一个特定的计数计数器(下面列出的计数序列)来开发一个 Mealy 状态机。
实验要求
打开 Vivado 并创建一个空工程并命名为 lab10_kuozhan2。设计一个 testbench 并通过 behavioral simulation 验证模型。使用 SW15 作为时钟输入,BTNU 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2:LED0 作为计数器的计数输出。完成设计流程,生成比特流,并将其下载到 Basys3 或 Nexys4 DDR 板。验证功能。
计数序列是:000, 001, 011, 101, 111, 010 (repeat) 000, …
总结
在这个实验中,您学习了 Mealy 和 Moore 状态机建模方法。还设计并实现了序列检测器、序列生成器和编码转换器,实践了两段和三段式的状态机。

网友A(2025-03-10):
这些实验不仅有助于理解 FSM 的理论,还能提高实际的硬件设计能力

网友B(2025-04-15):
这个帖子很好地概述了有限状态机的基本概念和应用,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