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输入共模电压问题

楼主(2024-12-31):
①问题:如题,针对常见的各类运放电路(同相、反相、差分等),我们如何计算输入的共模电压大小用来判断是否超出datasheet的范围。
②问题来源:
所用到的Ti预驱芯片DRV8323RH三项桥低边电流采样内部结构如下图(page41)其中VREF=3.3V:

电气参数中给的共模输入范围如下图(page15)为-0.15V~0.15V;

个人理解:Vcom=(VP+VN)/2=(VREF/2+VREF/2)/2=VREF=1.5V>>0.15V,完全超出了共模输入范围要求;请教一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希望各位一起讨论不吝赐教。

楼主:
图片不小心重复上传了,第一张和第二张分别对应内部结构和电气参数

网友A:
你算的是输入悬空吧?输入有R1接地,而R1很小,远小于R2、R3、R4、R5,所以VP、VN都很小。

楼主:
输入是个比较小的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信号,但Vp和Vn有个直流偏置VREF是3.3V

网友A(点评):
咱就看Vp,只列举R2接通这一种情况,管你再高的VREF,这电压(VREF/2)到Vp是经过R2与R1分压的,考虑极端情况,假设R1为0,Vp是不是0?

网友A(点评):
你算是的左边的运放,但手册里说的是右边的运放,对不对?

网友B:
那个芯片内部配置图只是个简化的示意图而已,右方输入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并不是你计算的值。芯片规格书给出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整个器件的两个输入端(SPx,SNx)的共模输入,只要输入信号满足其条件即可,无需考虑芯片内部(芯片就是个黑箱,从应用者的角度只需考虑其外部特性)。

楼主:
按规格书的增益来看,最小值(R2//RR3//R4//R5)/R1=5,所以还真不能约等于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内部配置图只是个简化的示意图而已,右方输入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并不是你计算的值。芯片规格书给出 ...

是的,但是我在设计(考虑外部特性)的时候如何保证输入的共模电压不会超呢?

网友C(点评):
共模电压就是就是同相端的电压,是由VREF分压而来的。

网友C(点评):
用来测反向电流来设定共模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我在设计(考虑外部特性)的时候如何保证输入的共模电压不会超呢? ...

那就是根据你的被测电流和那个公式选择合适的分流电阻

网友B:
分子是你想要的输出电压,除以增益就是芯片两个输入引脚(SPx,SNx)的输入电压(I x Rsense),这个电压不超过共模输入电压要求即可。

楼主:
也就是Vsox是吗?这个地方还真没注意到,非常感谢!

网友D:
5楼说得对。
0.15v只是对用户的要求,不是运放的参数。所以不能用 ref 和 0.15v 做比较。

另外恐怕你的概念有误。
共模是指运放输入脚的电压,ref 并没有直接施加在输入脚上。
要知道,用电阻分压以后,3v 供电的运放可以测量几百几千伏的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楼说得对。
0.15v只是对用户的要求,不是运放的参数。所以不能用 ref 和 0.15v 做比较。

我能理解您说的意思,但是我在想既然引脚有这个要求,那我设计电路时需要保证到VP/VN的值不超过这个范围把,所以才有了如何计算共模输入电压的问题出来;不然不能保证设计出的一定在这个范围之内呀。

网友E:
保证有一定抗共模能力是有条件的:
必须使VIN+和VIN-的输入等效电阻相等,否则就认为增加了共模,但一般人认为只要自己没有加,就等同于0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证有一定抗共模能力是有条件的:
必须使VIN+和VIN-的输入等效电阻相等,否则就认为增加了共模,但一般人 ...

如果某个引脚输入加了直流偏置呢

网友E:
同样考虑对称,否则抗共模能力无法实现!
这是绝对前提,其实就是理性运放的基础.特别是输入阻抗低于50k欧姆的,对这个“平衡“更加敏感。

网友E(点评):
也就是说,对应偏置回路的阻抗,另一端需要做同样的“平衡”电阻对地,以建立“平衡”, 这是个人一直以来对运放“共模”的应用经验。

网友C:
你这里是低边检测,理论上无共模信号,因此规格书给出的抗干扰情况下的共模干扰的合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