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低功耗模式中的中断唤醒机制

楼主(2024-12-31):
低功耗模式下的中断唤醒机制是保证微控制器高效响应外部事件的关键。HC32系列微控制器支持多种中断源用于唤醒设备,包括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串口接收等。

外部中断唤醒
外部中断源可以配置为唤醒微控制器。用户可以通过配置外部引脚的中断模式来触发设备的唤醒。

示例:

当按键被按下时,外部GPIO引脚中断会触发唤醒微控制器。
定时器中断唤醒
定时器也是常用的唤醒机制。系统可以配置定时器定期唤醒微控制器以执行某些任务。

示例:

设备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唤醒进行数据采集或状态检测。
串口接收中断唤醒
对于需要进行通信的应用,HC32微控制器可以配置串口接收中断来唤醒设备。

示例:

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设备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
学习一下,中断唤醒条件需要看一下

网友B(2025-04-30):
外部中断源是常见的唤醒机制。通过配置外部引脚的中断模式,可以在引脚状态变化时触发微控制器的唤醒。

网友C(2025-08-19):
低功耗模式下,中断唤醒机制通过外设(如定时器、GPIO、ADC 等)触发中断信号,使 MCU 从低功耗状态快速恢复运行。需配置中断使能、唤醒源优先级,确保中断触发时硬件自动切换时钟、恢复供电,软件响应中断服务程序后继续主流程,兼顾功耗与响应速度。

网友D:
中断请求触发 “低功耗唤醒控制器”,生成唤醒信号,开启主时钟(HCLK)和 CPU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