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2024故事会】+给你们看看我人生中的第一套PIC开发板

楼主(2024-12-31):
开发板是PIC16F877A的板子,带一个红外收发管和一个按钮,一个LED。
开发板用的还是那种工业的USB接口,比较大,不过很稳定,不用担心弄坏,主控芯片PIC16F877A是一个40PIN的DIP封装元件,通过一个可锁的插座安装在开发板上。非常方便取下来,再放到烧录工具K150上烧录。
烧录工具是PIC K150,不知道现在还能找到烧录软件不。
刚试了一下,新的操作系统都无法识别它了。

楼主: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可以在win10上烧录了成功点亮板子上的LED

// 配置 PIC16F877A 的头文件
#include <xc.h>

// 配置晶振频率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  // 4 MHz(根据实际晶振频率修改)

// 配置位 (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pragma config FOSC = HS    // 高速晶振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禁用看门狗定时器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禁用上电复位定时器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启用掉电复位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禁用低压编程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禁用数据存储器代码保护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禁用闪存写保护
#pragma config CP = OFF     // 禁用程序存储器代码保护

void main(void) {
    // 配置 RC2 为输出
    TRISCbits.TRISC2 = 0;  // TRISC 寄存器中的位 2 设为 0(输出模式)

    // 初始化 RC2 为低电平
    PORTCbits.RC2 = 0;

    while (1) {
        // 使 LED 亮
        PORTCbits.RC2 = 1;
        __delay_ms(500);    // 延时 500 毫秒

        // 使 LED 灭
        PORTCbits.RC2 = 0;
        __delay_ms(500);    // 延时 500 毫秒
    }
}

楼主:
相关软件,也不知道 哪个起作用了。

网友A:
当年很多人入门PIC用的都是这个,记得有个教程是10天学会PIC,郭天祥的。

网友B:
舍不得扔啊,第一套确实很有纪念意义。

网友C:
这个型号很古老了,不支持MCC吧

网友D:
真不错,保存的真好

网友E:
老型号的不知道支持新的烧录工具不支持。

网友F:
非常有意义的一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