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实现单线串口通信?

楼主(2024-12-31):
有人做过单线串口通信吗?需要硬件/软件怎么修改呢?多谢

网友A:
看看LIN通讯咯

网友B:
其实就是把TXD和RXD连接在一起,只能单工通信,然后应该算两线吧,还有一根GND

网友C:
硬件多数 mcu 都支持单线串口模式,实际使用分两种:一种速度要求不高,使用开漏输出;一种速度高一些,使用推挽输出。推挽输出的时候,输出可以串个电阻保护一下。
软件方面,自己不发送的时候,默认为接收模式,仅发送的时候切换为发送模式,和 485 一样。

网友D:
选一个接收I/O口   发送时转成输出口然后模拟串口发 发完转回接收口

网友E:
楼主,请看我发的帖子"STM32 单线串口半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看我发的帖子"STM32 单线串口半双工"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