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52的keil例程下载下来后,编译会报错?

楼主(2024-12-31):
使用的keil版本5.41,芯片是N32G453CCL7。
首先我推测是路径没包含好,我重新给工程文件包含了文件,但是还是编译报错;然后我修改芯片型号,N32G457QEL7这个是例程默认的芯片型号,改为我现在用的N32G453CCL7依然还是报这个错;
有大佬遇到类似情况,例程下载下来不能用的么?

网友A:
正常的解决方法是把你下载的例子压缩放帖子后,这样方便有时间的人给你解决;

网友B:
报什么错 大部分问题是库文件路径没包含好

网友C:
报什么错误截图出来

网友D:
下载的例程与芯片可能不兼容

网友E:
建议联系国民技术的技术支持

网友F:
项目配置有误

网友G:
确保所有必要的头文件和库文件都已正确包含在项目中,并且文件路径没有错误。

网友H:
可能是编译器和链接器设置有误

网友I:
更新Keil软件或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J:
在Keil中尝试清理项目,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K:
查看编译输出和错误信息

网友L:
检查硬件连接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