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灵思低温失效原因请教

楼主(2025-01-01):
赛灵思低温失效的原因,有没有别的方法或者一些见解。就是芯片工作温度在100°--40°区间,然后呢我们到了0°以下就不工作了,然后在低温的情况下监测了电流和电压都正常,频率也都正常,频率不是FPGA的频率是晶振的频率,焊接的话七台都不行都是这个,0°一下就不工作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排查外围电路吧。这种大概率都是外围电路在低温下工作异常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查外围电路吧。这种大概率都是外围电路在低温下工作异常导致的

多谢,有大致范围或者需要重点排查的器件吗?

网友B:
“就是芯片工作温度在100°--40°区间”,这是什么鬼描述?

高温后是否恢复?是否有明显的温度界限?是否稳定复现?

找出规律,参考二楼很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芯片工作温度在100°--40°区间”,这是什么鬼描述?

高温后是否恢复?是否有明显的温度界限?是否稳 ...

好的,同样感谢坛友的赐教。

网友C:
应该是芯片温度范围的级别差异导致的!

网友C:
只有工业级才有-40-+100.
扩展级是0-+100.
商业级是0-+85.

网友C:
一旦选错了,0°以下不工作也很正常

网友C:
这并非低温失效,而只是不工作而已

网友D:
一般的电工对电子器件不一定都会很熟悉

网友E:
1 检查你所用的这颗赛灵思 规格书 属于哪个等级
2 检查外围器件 等级,重点是晶振

网友D:
这是强弱电接轨必过的坎,不能稀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