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TC3XX MSC通信1-主要内外部接口

楼主(2025-01-02):
目前,整个网络对于MSC通信的文章少主之又少,可以讲基本没有。本文主要从原理与应用两方面降低对MSC的使用难度,通过本文希望对读者提供实际的帮助。

注:对于以下涉及的图不清晰的,可以参考TC387官方规格书获取。

1.主要硬件架构
一组MSC共6根对外接口线(即对外需要接线):
两对差分(4根线):FCLP/N(差分时钟线)和SOP/N(差分输出数据线)

使能信号线(1根线):EN0/1/2/3(实际项目使用其中之一即可控制一个外设)

输入线(1根线):SDI(共8通道可选择,实际项目使用其中之一即可接收外设的输入数据)

其中,

两对差分和使能信号线组成了下行通道(downstream channel,笔者以下都译成下行通道,即数据由TC3XX传递到外设)

输入线组成了上行通道(upsteam channel,即数据由外设传递给TC3XX)

MSC下行通道的数据来源:

来源主要有以下两种可能

a.来源于MSC寄存器然后转到移位寄存器SRL/SRH

比如下图的downstram 数据寄存器DD及数据扩展寄存器DDE(共最大64bit)

或downstram命令寄存器DC(共最大32bit)

或注入输入INJ0/1

b.来源于4个16bit宽的输入信号总线ALTINL、ALTINH、ALTINLE、ALTINHE总线传递然后转到移位寄存器SRL/SRH

MSC的最大特点就是因为有b的来源,数据来源可以来源于ALTINL总线等,而ALTIN是可以链接到GTM的其他资源,比如GTM的ATOM等,可以实现多路(最大应该是64通道)ATOM的控制信号通过MSC通信输出给外设的PWM驱动控制(最大可同时控制64通道PWM输出驱动)。

同时还有INJ0/1可以通过port口独立输入,灵活配置到MSC的数据位上,这样可以灵活以INJ0/1的输入优先控制MSC数据位。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9929716/article/details/144816660

网友A(2025-02-10):
MSC通信模块与外部设备或系统之间的接口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差分时钟线(FCLP/N):用于传输时钟信号,是MSC通信的基础。

网友B:
差分输出数据线用于传输数据信号,与差分时钟线一起构成了MSC通信的下行通道(即数据由TC3XX传递到外设)。

网友C:
使能信号线用于控制外设的使能状态,实际项目中通常使用其中之一即可。

网友D:
输入线用于接收外设的输入数据,构成了MSC通信的上行通道(即数据由外设传递给TC3XX)。SDI线共8通道可选择,实际项目中通常使用其中之一。

网友E:
除了外部接口外,MSC通信模块还与TC3XX微控制器的其他部分存在内部接口,MSC通信模块可能通过寄存器接口与TC3XX微控制器的其他部分进行数据传输和控制。例如,MSC下行通道的数据可能来源于MSC寄存器,然后转到移位寄存器SRL/SRH进行传输

网友F:
TC3XX微控制器内部可能采用多种总线(如SRI Fabric、SPB等)进行数据传输和控制。MSC通信模块可能通过这些内部总线与微控制器的其他部分进行连接和通信。

网友G:
一般来说,TC3XX微控制器还支持多种其他通信接口(如以太网、CAN、I2C等)。虽然这些接口可能不是MSC通信模块的直接组成部分,但它们可能与MSC通信模块共存于同一微控制器中,并通过内部总线或其他方式进行数据交换和通信

网友H:
MSC通信模块可以通过配置不同的寄存器和接口来实现多种通信模式和功能。例如,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改变数据传输的速率、格式和方向等

网友I:
高速性,MSC通信模块采用差分时钟和数据线进行数据传输,具有较高的传输速度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J:
可扩展性比较好,MSC通信模块的数据来源可以来自多个不同的输入信号总线(如ALTINL、ALTINH等),这些总线可以链接到TC3XX微控制器的其他资源(如GTM的ATOM等),从而实现多路控制信号的输出和PWM驱动控制等功能

网友K:
差分信号线用于传输高速度的信号,减少干扰并提高信号的抗噪声能力。

网友L:
在 MSC 通信系统中,使用了多根信号线来传输数据。

网友M(2025-04-30):
于像 TC3XX 系列微控制器这类高性能处理器,MSC提供了灵活的通信方式,尤其适用于实时控制和高带宽数据传输场景,如多通道PWM输出、雷达信号处理等。

网友M: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差分信号的时序和稳定性,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