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基于CW32L010的充电检测仪0.96寸LCD颜色显示问题

楼主(2025-01-02):
项目场景:
硬件:CW32L010

           0.96寸LCD         IC:ST7735

基于CW32L010的充电检测仪0.96寸LCD颜色显示和花边问题。

问题描述
之前买了CW32L010的充电检测仪,烧录官方给的代码后,发现屏幕出现了花边,颜色也不对。

原因分析:
因为之前我移植LVGL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原因。

所以这次我有经验了,肯定是屏幕初始化的问题。

解决方案:
我直接去找淘宝客服要了屏幕底层驱动代码,然后一改,就好了。

/******************************************************************************
      函数说明:设置起始和结束地址
      入口数据:x1,x2 设置列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y1,y2 设置行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Address_Set(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if(USE_HORIZONTAL==0)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26);
                LCD_WR_DATA(x2+26);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1);
                LCD_WR_DATA(y2+1);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1)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26);
                LCD_WR_DATA(x2+26);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1);
                LCD_WR_DATA(y2+1);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2)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1);
                LCD_WR_DATA(x2+1);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26);
                LCD_WR_DATA(y2+26);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1);
                LCD_WR_DATA(x2+1);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26);
                LCD_WR_DATA(y2+26);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
void LCD_Init(void)
{
    long i;
        LCD_GPIO_Init();//初始化GPIO

        LCD_RES_Clr();//复位
         for(i=0;i<10000;i++);
        LCD_RES_Set();
         for(i=0;i<10000;i++);

        LCD_BLK_Set();//打开背光
         for(i=0;i<10000;i++);

        LCD_WR_REG(0x11);     //Sleep out
         for(i=0;i<10000;i++);
        LCD_WR_REG(0xB1);     //Normal mode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2);     //Idle mode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3);     //Partial mode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4);     //Dot inversion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REG(0xC0);     //AVDD GVDD
        LCD_WR_DATA8(0xAB);
        LCD_WR_DATA8(0x0B);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VGH VGL
        LCD_WR_DATA8(0xC5);   //C0
        LCD_WR_REG(0xC2);     //Normal Mode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Idle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6A);
        LCD_WR_REG(0xC4);     //Partial+Full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LCD_WR_REG(0xC5);     //VCOM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REG(0xE0);     //positive gamma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E1);     //negative gamma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FC);
        LCD_WR_DATA8(0x8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36);
        if(USE_HORIZONTAL==0)LCD_WR_DATA8(0x08);
        else if(USE_HORIZONTAL==1)LCD_WR_DATA8(0xC8);
        else if(USE_HORIZONTAL==2)LCD_WR_DATA8(0x78);
        else LCD_WR_DATA8(0xA8);
        LCD_WR_REG(0x21);     //Display inversion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LCD_WR_REG(0x2A);     //Set Column Address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1A);  //26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69);   //105
        LCD_WR_REG(0x2B);     //Set Page Address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1);    //1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A0);    //160
        LCD_WR_REG(0x2C);
}
总结:
以后遇到屏幕颜色不对,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屏幕初始化代码,花边问题一般是屏幕范围的问题。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充电检测仪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7hdNzv7y-6PlyXJ3Qagyw?pwd=ikun 提取码: ikun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62631853/article/details/144409840

网友A:
显示屏是如何驱动的?

网友B:
移植LVGL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C:
CW32L010的充电检测仪非常不错的案例

网友D:
基于CW32L010的充电检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