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通信基础知识

楼主(2025-01-02):
相关文章

51单片机 - UART

———————————————————————————————————————————

通信方式
通信的方式可以分为多种:

按照通信数据传送方式可分为串行通信和并行通信
按照通信数据同步方式可分为异同通信和同步通信
按照通信数据传输方向又可分为单工、半双工和全双工通信。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这几种通信方式。

串行通信和并行通信
(1)串行通信
串行通信是指:

使用一条数据线,将数据一位一位地依次传输
每一位数据占据一个固定的时间长度

(2)并行通信
并行通信是指:

将数据字节的各位用多条数据线同时进行传送

异同通信和同步通信
(1)异步通信
异步通信是指:

通信的发送与接收设备使用各自的时钟控制数据的发送和接收过程
不要求收发双方时钟的严格一致,但为使双方的收发协调,要求发送和接收设备的时钟尽可能一致
异步通信以字符(构成的帧)为单位进行传输,帧和帧之间的间隙(时间间隔)是任意的,但每个帧中的各位的间距是固定,位和位的间距一定是一位的时间长度(“位间隔”)的整数倍
不需要时钟线,仅数据线即可实现通信

(2)同步通信
同步通信是指:

需要至少一条时钟线,要建立发送方时钟对接收方时钟的直接控制,使双方达到完全同步。
传输数据的各位之间的距离均为“位间隔”的整数倍,同时传送的帧之间不留间隙,这样即保持位同步关系,也保持字符同步关系。

单工、半双工、双工通信
(1)单工通信
单工是指,数据传输仅能沿一个方向,不能实现反向传输

(2)半双工通信
半双工是指,数据传输可以沿两个方向,但需要分时进行

(3)全双工通信
全双工是指,数据可以同时进行双向传输

通信性能
衡量通信性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就是通信速率

通信速率baud
通信速率,通常以比特率来表示
比特率是每秒钟传输二进制代码的位数,单位是:位/秒( bps)
通信中当一个码元只表示两种状态时,我们常常直接以波特率来表示比特率(当一个码元能表示更多的状态时,波特率就不等于比特率了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8786435/article/details/144859966

网友A:
按照通信数据传送方式可分为串行通信和并行通信

网友B(2025-02-21):
单片机常用的通信方式还是串口和SPI

网友C:
单片机IIC通讯应用还多嘛?

网友D:
串口是经典的同步通信

网友E:
串行通信是通过一条数据线将数据一位一位地依次传输。

网友F(2025-04-25):
并行通信是指将数据的各个位分开,通过多条数据线同时传输。每一条数据线负责传输一个位的数据。

网友F:
异步通信是指数据发送和接收设备各自使用自己的时钟控制数据的发送和接收过程。数据帧之间有间隙,且每个数据帧的传输速度是固定的。

网友G:
非常全面的单片机通信基础知识介绍,对于初学者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H:
这篇文章对单片机通信的基础知识做了很好的总结,尤其是对于串行和并行通信的区别解释得很清晰。